[其他] 拆个坏掉的充电台灯

楼主(2019-04-24):
别人拿来的,说充电的时候听到里面啪啪响了几下,灯泡闪了下就不亮了。灯珠并联,全烧了,阻容降压,有一个电容怀上了,电阻也烧了一个,先拆了看看,等回去找找有没有灯板能装上试试。

网友:
 可以说,台灯只剩下外壳。

网友:
充电时候开灯,秒杀

网友:
开灯时充电,全完

网友A:
好像是草帽头的升级版,改用贴片灯珠。但是这款充电台灯说明上有说,不可以一边充电一边发光,证明充电电路不会太好,灯珠端好像没有限流电阻。要修理的话,只能把灯珠全换了,加限流电阻,然后改拆机锂电池,改4056充电板和USB开关电源板等大修。

网友B:
换灯珠,加锂电池,加充电板,只留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灯珠,加锂电池,加充电板,只留壳子。

对,回去找到灯珠就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草帽头的升级版,改用贴片灯珠。但是这款充电台灯说明上有说,不可以一边充电一边发光,证明充电电路 ...

不清楚,反正鸡杂没用了,还是换锂电池吧

楼主:
估计是这样,这个设计不安全

网友:
这种秒杀的台灯太多了
.就没整明白为啥不在电路设计上实现充电的时候不开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