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惨不忍睹的车头灯能利用啥利用啥+20190422

楼主(2019-04-24):
20190422
    早上从西边过来,起晚了,7点半才起来,炒菜吃完饭,已经8点15了,骑车一路回来,已经8点45了

    开门,一上午没人来,接着玩,打发时间,写写东西,

    下午3点多回来,将家里用坏的俩电水壶的底座修上,都换了个底座芯,

    我们老爷子就喜欢用这水壶反复沸煮水,怎么劝说没改,

    结果,一个壶的壶把彻底粉碎,大部分的壶的壶盖都开裂,弹簧都断了,开关也被热水煮坏了,

   我喜欢用暖瓶装做好的水,这样又不用反复沸煮,又安全,

   这反复工作的壶,也就是在我们家,不然,换成普通老百姓,早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

   这中午做水,又不过电了,开始俩壶有个还能用,后来干脆俩都不能用了,三个壶座先前坏了,谁也不说,非逼到三个都坏了没法了,才说,

   最后,俩座挪铜片,凑了一个好座芯,将俩坏的座拿回来修,

   一个是座芯歪,为座芯的沿断了一边,只能报废,另一个是拧螺丝的眼儿热脱扣了,没法用了,

   反正咱有的是座芯呢,换新,刷洗一遍,拿回去备用。总不能一家人守着俩壶活活渴死吧?

    下午还是无活,玩,头天黑,突然门口停下个电动车,好像是个老太太,

    开始车子是头朝东横在门口,也不见她进来,没一会,骑上车子,又掉头,以为要走,

    心中还说呢,又一个缺心眼的,这两天好几个缺魂的,多数是男的,在我门口横车子,一会又走,

   要么就是去隔壁按摩的,就算今天下午还有个骑车子的老头这么干,

   人家灵灵确实不错,每次有这种跨界横车子的,都劝说把车子放她门口那边,省的我费口舌了。

    我都没那么自觉。来了朋友,有时候车子跨界,还得人家灵灵过来说,才知道挪车。

    这老太太把车子掉头,转向西,以为走呢,结果不是,从车筐子里翻出几样东西,磨蹭半天,才进来。

    面熟,穿一件红色镶嵌黑色的衣服,浅色的肉色或者灰色的裤子,

    个不高,1米6左右,左手拎着个袋子右手是个快递盒子,

    我以为是附近的准是快递发错了地方,这是给我送来的呢,结果不是,

    老太太说了,那天来修电饼铛,换开关,拿来这个电炉子底座,我说没壶不能修,今天都拿来了。

    那快递盒子里是做水的玻璃壶,这壶的底部中间是个向里的凸起(朝上凸起)对应着电炉盘的中间的传感器,

    试试不加热,拆开看,头修还问了一下,修多少钱,

   我说,没多少,毛病不大就收个修理费,换件加个件钱。

   她说,这是给小孩热奶的,能控制45,55,70°,感觉没啥用,

   小孩他娘要修,没法,来修的,总感觉没用。怕花钱多了。

    经查线没事,好像还有个8脚SOT芯片负责供电,类似VIP12等,使用电感的不是变压器,非隔离。

    出来12V,主要给继电器,经过个78L05给面板上的旋钮控制板供电。

    这是个带单片机的控制板,主板上只是执行机构和电源,查了半天,J没事,

    D,BG都没事,俩主要的C上有313V和12V,唯独后边没5V,拆下78L05自己接12V测输出只有2V左右,判断已坏。

    最终换了78L05,正常加热,又加水试机,实测200W上下,加热通过旋钮,分档的,喀喀喀,

   每个档2个黄灯,半圈挺好看,实测温度,结果45°的档都60°了还不停,老太太又念叨上了,这不行啊,

   不停啊,这怎么用啊,指望着到温度就停呢,这不能用啊?

   我没搭理她,继续看,确实,维持着195W不下降,继续换55和70,还是不停,

   过了一会,再拧回45,停了,说明能自停没问题,又拧55,也能停,我跟他说,

   这玩意隔着玻璃,我测的是水温,玻璃会隔热,检测头检测的温度实际上要减少一定温度,

   所以,你传感器感应不到那么高,自然不停啊,你之前又没测过温度,

   我要是不测温,你不也啥事没有了?它正常就是正常了,没事了。

    她感觉这温度太高,我说,这保温多少,人家厂家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吧,

    人家能正常控温就没毛病,修好了,这都试了半小时了,我可没那么多电给你这么试啊,肯定没事了。

   她这才拉倒,还念叨没啥用,我收她15¥得了,省的又穷闹腾。好歹有个活,比白坐一天好。

楼主:
   这个是车头灯,前一阵提过,给后边楼上那哥们换车头灯,左刹把,换下来的,都烂成这样了,拆件吧,好歹扣下他的钥匙,电门锁可以再利用,再就是 喇叭,至于电量灯就算了吧,腐蚀得差不多了。

网友A:
每天都这么多事呀

网友B:
煮奶器收费低了,起码要20

网友C:
一天 两发    梅开二度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都这么多事呀

哈哈哈,就这次事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煮奶器收费低了,起码要20

哈哈哈,不差这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天 两发    梅开二度了 ?????

努力中,因为去西边那边还是上不来数码,所以只好攒着从这边发

网友D:
这喇叭做报警器的吧?声音应该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喇叭做报警器的吧?声音应该很响

已经内置驱动电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车头灯,前一阵提过,给后边楼上那哥们换车头灯,左刹把,换下来的,都烂成这样了,拆件吧,好歹 ...

居然是电动车的大灯,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是电动车的大灯,哈哈哈

哈哈哈唯独没有灯,以前给他修的时候,前边就是个开颅手术的样子

网友F:
电量显示不错,可以挪做他用。

网友:
1天就15的进项。。。要不,把给自己的俩壶凑底座的事情,问自己收一份费吧。不然房租都出不来呀。

网友:
老爷子喜欢千煮水,干脆弄个速热开水器,不就没问题了,然后再配个滤壶,口感也有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内置驱动电路了

水壶座测了电阻一边30毫欧,一边8毫欧,烧开一壶有点烫手指头!没有糊味

网友:
前排!看看能进前三十吗

网友:
这个怎么回复的这么少,不是三天前发的吗?那老太太至少要2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量显示不错,可以挪做他用。

可能唯独这玩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