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定做的 南旗 数码之家 老A 100MM加长十字批头

楼主(2019-04-24):
南旗通用批头, 我想问问大家 加长批头一般用些什么型号,,,,,十字PH2  PH1  还有其他什么 比如 六角   一字  梅花

网友A:
老板:啥时候有优惠活动啊?

网友B:
老款22合一的批头长度一般够用了,做长了不容易直吧,最近做了啥好东西?

网友C:
你还真爱折腾~~~~~~~~~~

我说一下常用的吧,一般这种长杆批头,多半是开壳拧螺丝使用,一般有:
特殊型号有:
      SP2(U型)、SP3、SP4;------------小家电中使用得比较多。
      TRIANGLE (三角或三角尖型)2.5、3.0、3.5、4.0;---------常见于非常规电子设备,例如大气检测仪。
      Y型3.0、4.0、5.0;---------------常见于日系或仿日系电器中使用。
       CC型(+字中间突出)3.0、4.0、5.0;

常用型号有:
      T10、T15、T20;--------大品牌电动工具中使用。
      H6、H8、H10;----------国产电动工具使用。
      SL3.0、4.0;
      PH01、PH1、PH2;
      ★3.0、4.0、5.0;--------大品牌电动工具充电器中使用。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款22合一的批头长度一般够用了,做长了不容易直吧,最近做了啥好东西? ...

无非就是各种批头,手柄,批头越长,热处理后越容易变形, 不可能百分百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啥时候有优惠活动啊?

暂时很多产品缺货,

网友D:
记得老板上次说过要做不锈钢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老板上次说过要做不锈钢手柄?

图纸出来了。但是加工环节实际问题遇到些问题没解决

网友E:
T10,H5用处多,
H2.5是水龙头,

金属手柄是坑,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真爱折腾~~~~~~~~~~

我说一下常用的吧,一般这种长杆批头,多半是开壳拧螺丝使用,一般有:

H4材料最大才4MM对边,没办法加工PH3  没办法加工大号批头,因为此类螺丝刀很小手柄, 无法大扭矩工作,
你说的这些,我都有6.35的批头, 没有的特殊不常见型号也可以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T10,H5用处多,
H2.5是水龙头,

金属手柄只能是数码类产品,和小玩具类,使用,大号的肯定需要塑料手柄才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H4材料最大才4MM对边,没办法加工PH3  没办法加工大号批头,因为此类螺丝刀很小手柄, 无法大扭矩工作,  ...

希望你能把红色快脱手柄进一步优化,现在的版本确实不错,但把握感还有待加强

网友F:
本来下决心去买把手柄,没想到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你能把红色快脱手柄进一步优化,现在的版本确实不错,但把握感还有待加强 ...

手柄慢慢会更新包胶的软小号手柄  夹头也慢慢会再出一款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下决心去买把手柄,没想到没了

在弄材料,,,,,,要等生产。

网友:
必须支持一下,坦克的工具确实好用,自从买了老板的801手柄后,一直关注新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柄慢慢会更新包胶的软小号手柄  夹头也慢慢会再出一款更好的

群友都没有优惠吗

楼主:
手柄缺货, 本身夹头产量少, 论坛的会有赠品

网友:
问下老板,批头和手柄哪里下单刚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