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放了些年头的万能充

楼主(2019-04-24):
翻出一个不知几年前买的万能充。充电流好小啊。

直接上电测了下还能用既然能用。拆开看下之后还是要装回。继续收藏

拆开。电路板都变形了,设计的问题。主芯片用的3582D,万能充常用芯片。带极性自动检测变换

网友A:
主芯片用专用3582D的这种夹子万能充属于后期产品了,早期的是用的牛屎324芯片,用来转灯。

网友:
至少有3582自停充芯片,和自动极性识别,不过当时的手机电池,大多数好像在600mah,大概充到4.3V突然切断,然后回电到大概4.1V,如果给2000mah充电,不仅充电慢而且容易过充到4.3V。

网友:
我家里还有几个这种充电器,能改装做什么玩么?

网友B:
这充电器当时很流行的,记得最贵的时候,手机店卖价50块。普通电子商店卖20,地摊上都卖10块,那时用的都是模拟机,基本有手机的都是人手一个这种充电器。连手机自带的原装充电器都不用,。这种充电器也是引领过一段时代的潮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器当时很流行的,记得最贵的时候,手机店卖价50块。普通电子商店卖20,地摊上都卖10块,那时用的都是 ...

对于以前两块电池的手机来说确实很方便。

网友:
不是跑马灯款的差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以前两块电池的手机来说确实很方便。

嘿嘿,我说的是我上学那会儿,班里有手机的基本人手一个这种充电器,没有的都是直接借别人用的,害得班里的插座外接了三个插板都不够用,。

网友:
一般手机都配线充,还是可拆卸电池,所以当时流行。

网友(2021-07-19):
我也有这种万能充现在吃灰中,还有办法重新散发活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用专用3582D的这种夹子万能充属于后期产品了,早期的是用的牛屎324芯片,用来转灯。 ...

而且早期的有一排灯,可以显示充电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