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求助,继电器开关设计

楼主(2019-04-24):
想要设计一种开关电路,开关K(普通灯拉绳开关,拉一下开,拉一下关)要求:
1.上电时输出端无信号。
2.拉动开关k无论处于闭合还是断开状态,输出端都会有一个短暂(1S)的低电平

3.再次拉开关K时无输出,断电后自动回到初始状态。

现在有双联继电器若干,最好用继电器设计。

继电器底视接线图

网友:
模拟电路或程序,继电器可能完不成,至少我设计不出来。

网友:
纯继电器实现有点难度,有相似的 老论坛找下分立元件 单键开关 改下就好

网友:
发一个图片给你,这是当初我在百度知道上,讨论用一个按钮实现开关灯的问题,我画出的图纸。

首先,不使用时间继电器是肯定不行的,继电器会乱跳至你松手瞬间的状态,不可控。这个带时间继电器的勉强可用,但是有条件(必须按照预设的时间松开按钮等,图纸上有详细说明)限制,至少说能用,但不好用。

网友:
换个磁保持继电器,12V控制通断

网友: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一块单片机,硬件性价比高多了,

网友:
淘宝上最便宜的国产PLC,几十块。 切换指令 ALT Y0

网友:
今天才发现我在4楼上的回帖没有贴出电路图,现在已经补上了,请楼主到四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