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得伟DCB204 20V 4AH电池

楼主(2019-04-24):
最近有些坛友再研究得伟电池的真假,手上有块国行的得伟DCB204  20V 4AH电池,拆开来让大家看看!

下面开撬电芯

不锈钢小撬杠撬电芯的塑料部分,不能直接撬电芯!

一头撬起后再撬另一头

表准的得伟焊点,得伟的电池连接片看起啦就像普通的铁皮!

三星的电芯

得伟电池唯一的保护功能,电池短路的时候那个缺口处会熔断,所以负极连接片上下都有石棉垫片保护。

最后看下内阻,还算可以吧!这电池装796上再不锈钢桥架上开50MM的孔相当给力。

网友A:
算下来,单节电池才14毫欧内阻,18650算很低了。

网友B:
看来是对应另一个贴子,没必要,得伟电池,叫我来看,又不是多好的东西,一堆的插头,电芯也只是个20R,落后好远了。

电池主要看的是电芯,电芯好才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对应另一个贴子,没必要,得伟电池,叫我来看,又不是多好的东西,一堆的插头,电芯也只是个20R,落 ...

本来我 在另一个贴子 里已经回复得很清楚,结果被删除了。

我不便多讲,讲真话会被删除贴子或回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来我 在另一个贴子 里已经回复得很清楚,结果被删除了。

我不便多讲,讲真话会被删除贴子或回复的。 ...

不懂你说的啥,我只表明我的观点,我不喜欢原装小容量电池,手里以前有一个牧田新的36V2.6AH原装电池,我直接当垃圾扔了电芯,然后自己换电芯。

一个1.3AH,1.5AH,或者2AH的电芯,我随便找都比它强,并且比1.3,1.5还能强出一倍以上。

就像楼主这电池,说真的,如果自己换成VTC6电芯,凭心而论,你要那个,反正我才不要这2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你说的啥,我只表明我的观点,我不喜欢原装小容量电池,手里以前有一个牧田新的36V2.6AH原装电池,我 ...

看看我的回贴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157&pid=375054

网友D(2021-03-26):
平均单颗14毫欧以内不错

网友(2021-11-11):
引用 网友A:
算下来,单节电池才14毫欧内阻,18650算很低了。

菜鸟,请问这个14是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均单颗14毫欧以内不错

我说菜鸟,请问14m欧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2025-01-13):
得伟5脚,和4脚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