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淘宝买平板灯,灯条写30LED 265*4 4014,这个灯的功率是多少瓦?

楼主(2019-04-2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在淘宝买一个  LED平板灯(集成吊顶LED灯)300*300  ,18W灯,6元包邮。
收到货后,我发现这个18W平板灯亮度不够,感觉只有8W的亮度(但不知  是不是 因为平板灯的外罩壳太厚了,导致平板灯内的灯无法透出来)

我拆开平板灯,发现平板灯内只有一根灯条,
  灯条上标识为30LED  265*4  中间几个字符看不清楚   4014           (从外表来看,平板灯四个方向可以放4根灯条,但只放了1根灯条 ),

从这个灯条的标识,可以看出这个平板灯的功率是多少瓦吗?这个平板灯的真实功率是多少瓦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虚标了吧? 4014的灯珠一颗0.18W,你就凑个整算0.2W一颗,30X0.2=6W
仔细找找,是不是还有两条被藏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标了吧? 4014的灯珠一颗0.18W,你就凑个整算0.2W一颗,30X0.2=6W
仔细找找,是不是还有两条被藏起来了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看来是淘宝商家在骗我,实际只有6W的灯,说是18W的灯。我看了,平板灯内只有1根灯条。

请问老师,如何确定灯珠的功率?(如何知道4014的灯珠一颗0.18W,我好按0.18W*30个灯珠 来计算灯的功率)  我要提供可查询的证据, 再与淘宝店家协商如何处理

网友:
从标识看,不是打着对勾那么

网友:
这种灯一般都会虚标,否则散热受不了。仅从4014灯珠颗粒数不是很好判断,4014有0.2W封装的,也有0.5W封装的,可以拆开电源驱动看看具体LED的工作电流,来判断功率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看来是淘宝商家在骗我,实际只有6W的灯,说是18W的灯。我看了,平板灯内只有1根灯条 ...

可不敢为人师! 百度文库里面这种资料有很多,建议入手一个功率检测插座,京东X宝都有得卖,35-100的都有,根据自己的能力购买,我买的大路牌子优利德,家用还行。实际接入一测功率都挺准的。

网友:
铁定虚标了,至于虚标多少,可以实际测试一下,没有功率计的话,亮灯时候测下灯条接线俩端电压,断开一根线串万用表测下亮灯电流,P=UI,注意安全,驱动有可能是非隔离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