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自己做个电压电流表

楼主(2019-04-24):
以前买的stm8电压表里的数码管质量太差了,稍微磕着碰着压着就坏,基本坏的差不多了。本来可调电源上是一个显示电压一个显示电流,结果坏一个,就改成了一个数码管同时显示电压和电流,通过按钮切换,最近又有一段缺划了,烦躁。
反正闲的蛋疼,手里还剩下几片stm8芯片,自己做几个算了。

先用立创eda划个原理图和pcb,发现立创eda还蛮好用的哈。
PCB文件最后有改过,跟做的稍微有点不同。
由于是自己热转印的,数码管内放stm8担心空间不够,所以把距离调宽了,数码管的管脚需要弯折下才能插进去(弯的很蛋疼,别学我)。

激光打印机打印
热转印并腐蚀铜板
顺便松香水涂抹下(中间忘拍照了。。。)

焊接芯片,完工
还是蛮漂亮的,自我陶醉下。。。

码农开始工作。。。中间省略n多过程。。。
完工,download。。。

跑起来了。。。不
过显示全ooo,还没校准,so。。。

接电源,万用表拿出来,开始校准。。。

有显示了哈。。。

3d打印个按钮和螺丝柱支撑下。。。

原来的地方扩孔,挖洞,装上去,按钮顺便涂成红色的了。。。

打完收工。。。。
最后打包下stm8s003的bin文件和pcb图片(手里数码管用的是共阳的)

网友A:
请教楼主,你热转印是用的什么工具?电熨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你热转印是用的什么工具?电熨斗?

是的,温度调最高用力压一分钟基本够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会编程真好羡慕

网友:
库还是寄存器?

网友(2019-08-15):
焊点不够圆润饱满

网友:
请问楼主的stm8的ad数值最高能到多少,为什么我的只能跑到1021输入比vcc还高

网友B:
既然打板子重新做,为何不选stm32f003 或 n76e003 12bitADC芯片,stm8s003 只有 10bit 精度。

网友:
现在的国产数码管质量太差了,铁脚的,用着用着就断笔划.

找找正规厂家吧,,一乐那有库存的台产数码管,几毛钱,我买了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打板子重新做,为何不选stm32f003 或 n76e003 12bitADC芯片,stm8s003 只有 10bit 精度。 ...

取样多几次再平均,adc位数不就抖上去了吗?

网友:
楼主,能麻烦发个hex文件吗?谢谢!stvp不认bin文件啊,纯小白,见笑了。

网友:
楼主,能麻烦发个hex文件吗?谢谢!stvp不认bin文件啊,纯小白,见笑了。仿制到这一步卡住啦

网友:
我还以为你打包开源单片机源文件 PCB文件,

网友C:
感谢楼主开源,及耐心解答;感谢坛友chenlei1910的热心相助!
为了方便坛友仿制,现在把HEX文件发上来。

网友(2019-12-15):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开源,及耐心解答;感谢坛友chenlei1910的热心相助!
为了方便坛友仿制,现在把HEX文件发上来。

大哥能上传到网盘

网友:
这么点玩意,不打印裙边能粘在平台上?

网友:
共阳数码管,你在阳极接电阻,这是什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