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精MF368万用表调零电位器维修

楼主(2019-04-24):
(图片)

网友:
不错,机械表,过程很直观

网友:
电池用得好,貌似用锂电代替俩5号吧

网友:
木有大红袍之类的老物件嘛

网友:
记得老式指针表用的是线绕可调电阻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我以为大婶为求精来了。。。。。

网友:
喷一喷就搞定,厉害了!

网友(2023-07-27):
其他坏的万用表上拆个就行了

网友:
拨盘的触点片稍稍掰一下改变下位置吧,PCB触点上都快磨出坑来了,改下位置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老物件了了

网友A(2023-10-28):
问问楼主,如果这个3K9调零电位器,真得坏了,需要更换!
但网购找不到3K9,能否用4K7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楼主,如果这个3K9调零电位器,真得坏了,需要更换!
但网购找不到3K9,能否用4K7代替? ...

不能直接替换,如果实在需要替换则还需要同时替换相邻电阻的阻值(如下图中的R12和R14),让其总阻值保持基本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楼主,如果这个3K9调零电位器,真得坏了,需要更换!
但网购找不到3K9,能否用4K7代替? ...

W上并个电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