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路由器匹配问题

楼主(2019-04-24):
家中有多部手机   两个路由器    两个路由器功能正常   今天使用中兴手机均可正常连接路由器   但是连接小米路由器无法正常上网   连接斐讯路由器可以上网   但是其他手机连接小米路由器都正常上网 修改路由器ip   信道   都已经尝试  小米路由器依旧无法上网 求解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路由器没有设置好。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路由器没有设置好。冲突了!

路由器冲突 应该有一个不能上网吧   我的上网都没有问题 只有这个手机有问题   小米路由器挂有线也连接无线   斐讯路由器只连接无线   其他手机都没有问题连接小米都能上网  只有这个中兴手机不行   信道我都修改成相同的也不行  ip地址 修改成近似网段也不行 崩溃了

网友B:
手机和路由都重启一下,应该能上了。

网友:
虽然硬件兼容性问题现在很少见了,但是不代表没有,另外就是路由器固件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和路由都重启一下,应该能上了。

手机重启了   路由器软重启了  信道也固定了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重启了   路由器软重启了  信道也固定了   都不行

改协议,不应该是固定信道。路由器关机重启,不要软重启,而且停上一段时间,不要启动太早。

网友:
K2p刷高恪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重启就好了,应该是软件BUG

网友:
路由器里面有没有设置MAC地址过滤?

网友:
看看手机Ip地址是不是自动分配的。路由器有没Mac限制

网友:
看你怎么接吧,如果主路由连AP路由的LAN口,那应该是AP路由的DHCP服务器没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