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怎么写入速度是波浪形的??

楼主(2019-04-24):
如图!!!复制文件时速度会在5-60之间规律变动!这啥情况??

网友A:
U盘也要喘口气啊,所以你看到了波浪型的速度,那些速度快的U盘,都是肺活量高的

网友:
你用的软件和别人用的不一样吧

网友:
储存芯片原因,

楼主:
是TLC,不是TLC都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也要喘口气啊,所以你看到了波浪型的速度,那些速度快的U盘,都是肺活量高的

...

你这回答  我服气。。

网友:
3D TLC 在U盘主控下的写入都是这么大喘气的。。。你这喘的还算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TLC,不是TLC都这样吧

tlc芯片本身写入很慢,高速写入就是写入缓存算法,当超出设定值后速度就会下来了同时释放缓存,一个循环后速度恢复高速写入再重复这个过程。

U盘的写入缓存我觉得闪迪是做的比较好的,不论剩余空间多少,基本每次写入不超过1g速度都是高速且平滑的直线,当然,超过1g后速度依旧波动大且慢(针对tlc芯片的产品而言)

网友:
贴TLC不都是这样吗,先写模拟SLC,再从模拟SLC到TLC部分。。。

网友:
缓冲呀
tlc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c芯片本身写入很慢,高速写入就是写入缓存算法,当超出设定值后速度就会下来了同时释放缓存,一个循环 ...

对的,闪迪的U盘复制大文件1g之内速度很快,超过1g之后速度掉到原速度的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芯片本身写入很慢,高速写入就是写入缓存算法,当超出设定值后速度就会下来了同时释放缓存,一个循环 ...

那为啥TLC的固态硬盘跑圈时速度就没这样大起大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啥TLC的固态硬盘跑圈时速度就没这样大起大落?

你确定tlc固态跑圈不大起大落?有实际测试过吗?(三星盘除外,有神秘加成)

你跑出tlc盘的模拟缓存后看看不大起大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tlc固态跑圈不大起大落?有实际测试过吗?(三星盘除外,有神秘加成)

你跑出tlc盘的模拟缓存后看 ...

跑过一个梅捷的盘,2256K+128M缓存,跑圈刚开始那几秒去到300+速度,一会就掉到50+速度,但后面一直都保持着50+的速度写满盘。至少不会像这个跑圈都会大起大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过一个梅捷的盘,2256K+128M缓存,跑圈刚开始那几秒去到300+速度,一会就掉到50+速度,但后面一直都保 ...

300m只能几秒,这种是读写缓存或很小的模拟slc缓存或者没开slc缓存直接tlc直写,固态盘是多通道多ce,写入50很正常,分到单ce上也就10m左右就不错了,这种没使用缓存的写入,也就不存在写入波动,是个例情况

目前的盘的估计基本都使用slc写入缓存,跑分好看,测速数据好看,小量文件存储有优势,缓存的弊端就是写入速度大起大落,tlc时代的特殊优化。假若不使用模拟缓存时写入也是平稳的,但速度是惨不忍睹的(像帖子里的这个3281,假若没模拟缓存,写入大概能平稳在20m/s左右)

网友:
真够浪的哈。。。

网友(2020-02-09):
我这个情况跟您类似,但是更惨,在0到32MB/S直接规律波动。
U盘是京东买的,BanQ(喜宾)128G。
主控SM3281AB,闪存是Micron 128GB QLC MT29F4T08GBCAG-ESA(N18) 2C D4 0C 32 AA 00。
早上量产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