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DP久量电蚊拍

楼主(2019-04-24):
去年TB不到20元买的电蚊拍。充一下午电后发现坏了无法使用!故障为无法放电灭蚊和LDE照明灯经常按不亮。

我以为是电池坏了,就想着拆开看看!
先把电池拆下(没有万用表),换个18650的电池试,发现不是电池问题,后发现是电路板上的开关触电不灵敏,瞎捣弄下,再试又好了。

哈,发个贴留念下!

网友A:
触点的话,一般用万能润滑剂一两滴,然后按动几下应该会变好。

网友B:
这种电流大的,一是拆开修,一就是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流大的,一是拆开修,一就是换。

买啥大毛病,就是微动堝片黑了,导致接触不良。

这种还是滑动开关稳定,但是开关体过大,很多厂家不用,都爱用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的话,一般用万能润滑剂一两滴,然后按动几下应该会变好。

好的,谢谢!
请问用缝纫机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啥大毛病,就是微动堝片黑了,导致接触不良。

这种还是滑动开关稳定,但是开关体过大,很多厂家不用, ...

请问“微动堝片”是哪个部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请问用缝纫机油可以吗?

缝纫机油我没试过,那个WD40的万能润滑剂,瓶子上印有电导增强,其他品牌的松动剂没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纫机油我没试过,那个WD40的万能润滑剂,瓶子上印有电导增强,其他品牌的松动剂没印。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微动堝片”是哪个部位?

找个废的微动开关拆了看看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废的微动开关拆了看看你就知道了

请问我这种是微动还是滑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种是微动还是滑动啊?

微动开关一般是指行程比较短,按下去松手能自己复位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动开关一般是指行程比较短,按下去松手能自己复位的开关

好的,谢谢!

网友E:
借楼发图,这个可以打开电池盒,不知道是哪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楼发图,这个可以打开电池盒,不知道是哪种电池?

都4段了,先拆开看看再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4段了,先拆开看看再说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