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锤爆个台达代工苹果85w充电器,死因:线破皮

楼主(2019-04-25):
苹果的线用的是那啥。。。什么。。。环保材质还是什么材质来着?三星也是。反正线很脆弱,动不动就破个皮给你看

充电器,刚刚退役

还能用的,电源那头破皮了

85w充电器

用力锤开

小耳朵崩出来了

打开

有白色硅胶黏住外壳,可能有导热效果

试一下,没锤坏

扒开一层铜皮,还有一层

掀开,满满的家伙

两个变压器???

铜皮还焊上了

打开

拆掉输出线,留着。这是“85w的iD数据”线

导热的东西扣不干净

清理外壳,那些烂铜烂铝就不装回去了

装回

完事。到时候找戴尔电脑电源线换上

没了

网友:
小米也是,现在看到环保二字就来气,妈的不换手机,一根数据线两头都是屏蔽网渣渣的毛

网友:
摩托罗拉的天线也是用环保材料,哪怕是全新的,只要放一段时间,全部破碎,奶奶的

网友:
用个裁纸刀片能解决的事,你拿锺子去搞,真服了你。

如果这个电源没问题,是做迷你OLED屏显T12好东西,内部空间很充足。

网友:
说是环保材质,然而损坏过快产生过多垃圾,变得不环保了

网友A:
你可以在电源线端那换个USB插座,自己焊充电线,比老折腾充电头方便。

网友:
改白光。这个其实不用锤,那尖嘴钳一撑就开。

网友:
这是改白光的好料。硅橡胶主要是抗震+固定作用。

网友:
真紧凑啊,质量好

网友:
屏蔽罩是不要了!

网友:
很少有用两个变压器的电源,一般是一个变压器一个电感。

网友:
謝謝分享  台达做的很好,就会线这玩意损耗。还难拆。。

网友:
如果苹果从第一根Lighting线开始到现在的X,使用坚固耐用的线财,相信更环保。
所以频繁的更换接口,取消接口,都是借环保之名敛财罢了。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厂敛财也敛了,但是事情也还做了。

网友:
白菜白光电源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电源线端那换个USB插座,自己焊充电线,比老折腾充电头方便。

输出端换上USB插座?这是要搞哪般!
85W,这货应该是笔记本上用的吧,输出电压很可能在20V上下,如果插上5V标准的USB设备,会不会有烟花出现?

网友:
好像环保的材料,实际上TPU TPE TPR等材料,跟自行车防滑把套有一拼,时间长了粘手,然后塑胶层慢慢脱落。24V的苹果好像不用识别可以直接输出,16V的苹果需要多圈电阻识别,成功后才会输出。

网友C:
我去,之前我搞坏了一个65W苹果电源,现在想想还挺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换上USB插座?这是要搞哪般!
85W,这货应该是笔记本上用的吧,输出电压很可能在20V上下,如 ...

那就换成品字插座,那个接220v都没问题。t12焊台就喜欢用这种的。

网友:
环保就是卖高价的由头,一根线本可以用两年,然后两月就破皮坏掉丢弃·······这叫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之前我搞坏了一个65W苹果电源,现在想想还挺后悔的。

我都说了你付邮,我不倒贴送个65的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