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米小爱触屏音箱拆解简评 并改内置电池

楼主(2019-04-25):
近日剁手败了一台小米小爱触屏版智能音箱,看在它造型Q、售价不高,一时冲动就买了。

官网下单买的,用的京东快递,省内发货,第二天就到货了。
新鲜东西循例到手拆解分享。

外包装

开箱

主机和电源适配器

说明书

参数

通电做了简单测试

然后马上进入拆解环节

背壳

底部防滑胶

撕开防滑胶

螺丝有个防拆标签

拆机多多了,对付这种标签可以说是完全没难度

拧下螺丝,打开背壳

轻松分离外壳

背壳上有一块散热板(也是配重)

主板

先拆开排线

取下主板

小芯片
绿色:同步整流降压IC
黄色:AL65(找不到资料)
蓝色:ESMT AD51652 音频放大器
红色:ES7243 高性能立体声音频ADC

金士顿EMMC储存

拆卸屏蔽罩,上面都有导热硅胶

背面也有导热硅胶

联发科MT6392A电源管理

金士顿RAM运存

联发科MT8167A处理器(集成无线网卡、蓝牙、核心显卡等)

主板背面只有些小元件

接着拆

独立的音箱

1.5英寸喇叭

喇叭特写

箱体

天线

按键小板、光感小板

接着拆屏幕(必须小心)

加热后可从外壳上拆下

屏号、FT6336U 触摸IC

拆解到此完毕。

总结
做工还算不错;外形设计是最大亮点;屏幕不大,只有4英寸不到,但是清晰度还算出色,而且可视角度也很高;音质由于有独立箱体也比较出色;
遗憾的是功能还是比较少,目前大概有小爱语音机器人、时钟、闹钟、相册、在线音乐(小米音乐和QQ音乐)、在线视频(爱奇艺)、在线FM、小米自家智能家居控制等;
不支持本地音乐视频、也不支持安装APP(早期老固件可以通过ADB命令安装,目前新固件已封禁ADB,只能等破解了);
由于只有两个麦克风,所以灵敏度相对小米米家闹钟好差一点;目前时钟也不支持24小时模式;没有软件关机功能,只能断电关机;

不过很多不足的地方后期应该会通过固件更新解决
但是个人觉得,它既然定位为音箱,那硬件接口缺少就相对比较可惜了,例如3.5mm音频接口、USB-A接口、TF卡接口,这些就只能期望下一代了

Next

楼主:
另外,通过拆解发现,这机器电路板上有预留电池焊点,而且相关元件都齐全

通过万用表测试,电池焊点可用,充电电压4V左右

马上拿出锂电池测试

通过电池测试,上电后并不会自行启动(电源适配器供电时通电即开机)

长安中间的屏幕按键后即可开机

使用也正常

PS:
经过测试发现,自行加装锂电池完全没有问题,在主板和内置音箱之间有足够缝隙装下扁形锂电,
但目前由于固件限制,小米并未提供关机功能,开机状态下长按屏幕键只有重启选项,也就是说如果加装了电池就只能长期开机了(当然可以自己增加硬件开关,也许后期固件会增加关机功能),
目前就算使用电源适配器也没有关机功能,要关机就只能直接拔掉电源。
我个人认为内置电池不是必须的,而且固件限制导致不完美,所以我并没有增加内置电池,仅做测试参考。

另外,个人感觉还可以通过改造音频输出接口,提升扩展能力。

网友A:
这个好!Android的吗?肯定有办法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Android的吗?肯定有办法破解的

估计后期会有高手弄个破解版系统吧,就像机顶盒一样,破解了就可以安装直播软件了

网友B:
看做工还行,可惜是一个喇叭

网友:
看起来对得起价格,实在

网友:
小米的东西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

网友:
内置使用时间不容乐观吧

网友:
不用电池是续航考虑吧

网友:
上电池后屏幕会有电量显示吗?没有的话剩余电量不好判断啊。

网友:
怎么只有一个喇叭 啊,混合高低音啊

网友:
有个天猫的方糖。

用着还行。

这类触屏的没用过。希望楼主能够演示一下。

网友:
用3d打印机打印个外壳,买个699红米手机,19.9买个合适的插卡音箱使用音频输入功能,链接好后装到壳子里面。下载喜马拉雅,懒人听书,小爱同学,qq音乐,酷狗音乐,网易音乐,全屏待机时钟,墨迹天气。手机设定屏幕常亮不休眠。并且手机有耳机输出可以接音响,功能强大,哈哈。

网友:
那个黄框找不到资料的看外围应该是boost升压ic,看电感大小电流不大应该负责屏幕背光恒流供电

网友:
樓主,挑夜燈工作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还行,可惜是一个喇叭

它不是一个喇叭,而就只是个喇叭

网友:
总觉得是加了大喇叭的平板电脑,可惜的是本地不能播放,怕下载视频电影等。

网友:
再内置个机顶盒功能就全活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楼主是为了拆解才买的这个东东。拆完就出了吧,回回血,方便下次买东西来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后期会有高手弄个破解版系统吧,就像机顶盒一样,破解了就可以安装直播软件了 ...

94精华,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