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综合老站DEWALT得伟电池拆机贴,给予大家辨识真、伪、假!!

楼主(2019-04-25):
        本来不想过多去评论得伟电池的真伪,在新站工具控版块看了好几个德伟电池拆开后贴子,说什么的都有,但没有给出拆开电池辨识方法,在这儿不作争议、不作评价,只写出我自己全新电池拆开后看到实际情况。-----------------------欢迎大家进行讨论。

------------------------------如果认为此贴有维和现象,请删除此贴。

        我先声明一点,我是从老站工具控版块及其它版块学习到如何辨识德伟正品的知识,希望大家多多使用“站内搜索”功能,多翻翻老贴,自然就知道如果去判定了。
       我从自己海淘的得伟套装的经验来看,德伟电池内部工艺的仿制很有难度------成本很高,判断真假主要从电池之间点焊与印字、保护板焊接两方面工艺来看:
       1、电池组B-、B1、B2、B3等延伸到保护板上的节点之间的镍片是有印字,一个都不少;拆了老、旧、新不同电池、包括20/60V电池在内,都是一样的;
      2、电池组单节电池之间的连接镍片有0.5-0.8mm的间隙,连接镍片上有阻燃绝缘玻璃布胶。
      3、保护板上到电池组的所有连接线都是碰焊+锡焊,为机器人焊接的无铅锡;电池插座非铜带镀层,而是铜夹钢。

作为证据,我贴几个图出来,来源于数码之家老站老贴:

楼主:
在这儿,我给出老站一些得伟电池的贴子出来,供大家学习吧,贴子按时间顺序放的,可以证明不是年份不同、产地不同,所以东西不一样的说法的可笑之处;也以免拿什么新、老、旧版本不一样,什么产地不一样,说穿了无论那儿生产,大厂的工艺可以花上千万设备才能做得出来的,别再扯七扯八,忽悠新手了,

得伟20v工具锂电池  真相披露|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81703

拆解全新得伟20V/4A电池(DEWALT DCB204)|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7698

前段时间拆了个得伟20V/60V电池,这个结构略屌!多图解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47569

入手了三枚得伟2A 20V 原装电池,外加1台DCB115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3563

得伟20v锂电工具的使用和采购心得听我慢慢道来,黄毒入膏肓,不能自拔|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1653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电池的咨询贴:
关于得伟60V电池求助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6681
给得伟20v锂电池换芯,换三洋UR18650RX 2ah电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3847

得伟60V锂电池修复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4353
终于捡漏了!得伟20V4.0A电池拆解、修复故障|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52079

拆几款得伟电动工具用18V锂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68669
可笑的得伟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6980

网友A:
得伟电池没有易碎贴,直接拆开就能看出真假,为啥商家还会作假,脑子是进水了还是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伟电池没有易碎贴,直接拆开就能看出真假,为啥商家还会作假,脑子是进水了还是咋的 ...

可能你不了解其中-----------------------为什么要挂羊头卖狗肉?就是因为利润达到50%以上。

我直接核算一下利润你就明白了:以DEWALT得伟DCB205 18V  5AH电池为例,该电池正品为马来西亚产,内部10节三星25R五串两并,全新套装拆机价470元。

以组装货作比较:保护板21元、嘉兴产外壳带标签44元,三星25R拆机电池7.5元(确保内阻15毫欧以内),耗材及人工成本费15元;那么成本价为21+44+75+15=155元。

------------------全新原装正品470元-高仿器155元=315元,利润高达67%。

DEWALT得伟DCB606 20/60V 6AH电池(两用并自动转换)为例,该电池为韩国产,内部10节三星30Q,两组五串双联,全新套装拆机价600元。

以组装货作比较:保护板34元、嘉兴产外壳带标签45元,三星30Q拆机电池11元(确保内阻15毫欧以内),耗材及人工成本费15元;那么成本价为34+45+110+15=204元。

------------------全新原装正品600元-高仿器204元=396元,利润高达66%。

网友B:
还在纠结这个,又不是高科技,假的你按假的价格买就好了,或者你要担心假货不买也行。

说真的,我真不太相信这个还有人专门开模做假的,销量大了要挨,啥时才能赚回模具钱。还不一定钱没赚到人进去了。

我不用得伟,但功率管用得多,我说下,以前IR功率管世界各个产地都有,区别下来字标不一样,底下铜底板连形状也不一样的,还有底板颜色也不一样,脚也有镀锡的也有银粉脚,但都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纠结这个,又不是高科技,假的你按假的价格买就好了,或者你要担心假货不买也行。

说真的,我真不太相 ...

好吧,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去淘宝找了一圈,居然真有电池套料卖,但大家按假的价格买就是了。

楼主:
xq

引用 网友B:
还在纠结这个,又不是高科技,假的你按假的价格买就好了,或者你要担心假货不买也行。

说真的,我真不太相 ...

怎么来说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得伟在工业应用上市场占有量约31%,特点是耐操、皮实,因此配件在市场上投入较多。
史丹利百得公司的产品线很长,代工厂也不少,塘汇工业园区几乎有一半给其代工。

精仿、高仿的外壳盒子几乎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出厂未标品牌,后期喷印很简单;另外配套的保护板代工厂一堆,订单都做不完。

网友:
没分了,下次补上,好帖学习了

网友:
大家按假的价格买就是了

网友C:
如果假货的质量和真货相差无几,那可以。问题是有多少人想买假货??多数都是花的高价格买的像真货的假货吧。

网友:
外观能不能准确识别?

网友:
没想到利润这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假货的质量和真货相差无几,那可以。问题是有多少人想买假货??多数都是花的高价格买的像真货的假货吧 ...

假货与真货的区别在于工艺、质控、品质三个方面:

工艺:如发生意外短路、进水、 跌落、碰撞、摔坏等情况,内部保护板失效,焊点会断开,大大降低发生自爆风险;
质控:优势的生产工艺确保电池包的品质合格率达95%以上;
品质:不得不提到18650、20700等圆形电池的质量问题,相对于自己DIY电池来说,使用组装电池包之前,自己会对电池内阻、容量进行测试,会将内阻相近、容量相差小的分组组装。
      而这些假货完全不会进行测试,直接充到4.25V,上夹具点焊了。原因是:分容耗时长,内阻挑拣耗时,废品率也高居不下。
       甚至有恶心造假者,将电池芯进行“翻新”:将国产次品重新印制当正品,将国产拆机翻印当进口货,甚至有还有将回收的拆机低端、或低容量进口电池芯翻新为高品质货,例如C5变C6,25变30。

---------------这时候有人提出电池包内阻可测出的问题,我可以明白告诉你,造假者比你高明-------只需要几秒钟将内阻30多变成15以下,但这种电池反复充电放电几次后才会现“原型”;原理与2.8V3000uF法拉电容一样------注液。这种做法一般方法根本检测不出来,但是危害巨大,电池芯随时可能BOOM。

         因为本人工作原因,接触了太多这些事,所以平时留心,也留了资料。

网友(2019-07-09):
谢谢lz发帖,让需要的人收藏了。

网友:
这种技术好帖回应者寥寥,那些晒个便宜垃圾货比如各种海鲜之类的却回帖好几页
用得伟的人还是太少吗

网友(2019-11-18):
你所谓的假得伟也是真的。

网友:
假的利润主要来自电芯吧。电芯以次充好,以旧代新。

网友:
能用25R 30Q做电芯的也不能全叫假货了,叫DIY货,只是卖了全新货的价,买家感觉被水鱼了。
最怕是用垃圾国产电芯的,才是真正的假货。

电池这玩意,大家其实有一点动手能力的都可以自己买电芯组,要原装的就去正规渠道购买,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2020-02-25):
主要是假货的安全隐患比较大,尤其是用在高功率工具上面,大负荷使用时容易发生危险。

网友:
看图片对比感觉假电池的引线焊接的焊点比真的焊得还漂亮,锡很薄,但接触很好,就是少了一些元件加灌胶。电池都能注液改内阻,以后买电池还怎么防啊,人真是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