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人小拆优利德UT81C示波型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9-04-25):
很早就关注数码之家,之前只是看,今天也来水两贴。
这万用表是年前拍下的,看论坛有拆UT81B的,而且还带官方飞线,特地拆开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由于本人是新手,水平有限,就不解说了,看看就行啦。

示波器是16MHz带宽,80MS/s采样,反应有点慢。

飞线已经没有了,难道是早期的设计缺陷?已经被修复?
板子和元件上都有记号笔写的数字,写的不怎么好看,字得练。

上面这块板是两只插座连接的,模块化,很好拆。

屏线

就拆到这吧,单手操作,再拆下去就有点麻烦了。

全家福。

UT81B拆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53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016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500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很不错,16M,够用了

网友:
以前用过这表,反应迟钝,离开公司时交回去了,真心不喜欢

网友:
这玩意得多少钱

网友:
个头不大,按键还挺多的,看做工不错,估计要好几百大洋吧

网友A:
一次要消耗4节五号电池,弄进口的4节镍氢比18650贵多了。要是能做成充电风扇那样,用18650锂电池更实用一些。

网友:
好东西,这个得1~2K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次要消耗4节五号电池,弄进口的4节镍氢比18650贵多了。要是能做成充电风扇那样,用18650锂电池更实用一些 ...

用得起这个的人还差那四节电池吗?再说了某位大神科普过,万用表电池就应该是可更换可随时买到的,充电的话有各种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得起这个的人还差那四节电池吗?再说了某位大神科普过,万用表电池就应该是可更换可随时买到的,充电的 ...

这样说也是,我爸和我的电动牙刷,都是五号电池可更换,省的没电要放在充电座。这款万用表的价格,好像比低端手机要贵,一般维修东西时偶尔用下,做实验等直接用台式示波器。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不过优利德pcb布线还是一如既往的丑,毫无工业美感。。。

网友:
挺好的,产品很漂亮

网友(2019-09-14):
引用 网友B:
用得起这个的人还差那四节电池吗?再说了某位大神科普过,万用表电池就应该是可更换可随时买到的,充电的 ...

哪怕他做成用3节的也行啊,可以直接用手机锂电装上去

网友(2022-04-01):
电路板这块永远不肯改,改用福禄克15B那种线路板差吗

网友(2023-12-22):
你好楼主,我想问下你这个81c如果是用电池的话正常开机能用多久?我的表怎么开机是150ma的耗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