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防止跳闸路由器断电,随便发发,只是让大家看看用法

楼主(2019-04-25):
为了防止跳闸路由器断电,刚开始直接并4串铁锂到12v供电什么电路都没用避免功耗增加,结果铁锂每节3v左右基本已经没多少电了,用不了多久电压下降路由器开始无限重启。后来还是找个盒子拿出我2012年25块钱一节买的三星3200,容量大概还有2600。用万用表改装用的升压板,装上使用5v手机适配器供电,功耗4瓦,不满意,发现4056充电就算末期都发烫,于是又为了用上原装12v电源,加上了个降压模块,跳到4v左右恒压充电,这下功耗好多了,长时间待机后不到3瓦,原来直接使用12v适配器供电功耗约2瓦

楼主:
闪光灯看不到后面

网友:
确实电池自身电压波动还是挺大,用上模块升压虽然牺牲了约 20%效率,明显输出电压稳定性得到保障.用12V给4.2V电池充电的降压模块增加限流模块安全一点,实在不行串联一个5.6R水泥电阻做1.5A限流保护,毕竟大家求的是稳定.

网友:
方案不理想啊

网友A:
一年也停不了一次电,我有一次登录路由器看到运行时间是400多天。

楼主:
有闲置支持边冲边放的移动电源可以直接改5V升压到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也停不了一次电,我有一次登录路由器看到运行时间是400多天。

4G路由器,兼带移动使用,其实我有条5V升压线,这个改的比起来效率更高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但是单块的铅酸电动车电瓶不是可以直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