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才发现,原来一块钱的4056小板还分tp4056和tc4056

楼主(2019-04-25):
今天才发现,原来一块钱的4056小板还分tp4056和tc4056。
淘宝上全都写着tp4056充电小板。

网友:
实际都是4056

网友:
用起来有区别吗?

网友A:
这货就是恒流恒压输出。。芯片仿制没有一点难度,国内能制造普通集成芯片的小工厂不要太多

网友:
今天发现是不是稍晚了点

网友:
分厂,有的很准,有的不准

网友:
就是4056吧,,国内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仿制太常见,但质量就很不稳定了

网友:
TC4056A,充电截止电压有惊吓!

网友B:
关于4056,我之前在老家作过评测,一般拓微的tp4056质量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4056,我之前在老家作过评测,一般拓微的tp4056质量还是可以保证的

拓微的tp4056好像是大芯片晶圆,耐压可以到9V。其它的4056好像是缩减成本的,小晶圆芯片,耐压到6V会失控击穿,最好加0.7V二极管分压。

网友:
这两板子上的4056显然是打磨后再印字的

网友C:
反正都不是原厂的TP4056.。随便用用吧。。

原厂的只有4.2V。。。4.3V没有。。
以及耐压高点。。。以前铭记电子还有卖。。现在没卖了。。。淘宝上包邮的1元2元和带充放一体的小板都是非拓微的

采用原厂TP4056一档品1%精度芯片,非2档品非小厂乱打标产品
在减小体积的基础上通过加厚铜箔,改进工艺,提高了散热性能
可以保证裸奔情况下 输入5V 充电电流稳定在900MA+
不是那种IC烫的要死,板子不温不热,一充电电流就往下掉的货色~

网友:
都不是原厂的,我手里有原厂的,和tc的一样,电压精度也没有高

网友:
都是仿的,要不然那么便宜

网友:
前前后后买过一些,都还挺好用的,截止电压没见过超4.2的

网友(2019-12-16):
老衲正在研究电源,看到分享甚是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都不是原厂的TP4056.。随便用用吧。。

原厂的只有4.2V。。。4.3V没有。。

截止电压可调的  注意看一下DATASHEET  我记得加一个电阻就能调高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A:
这货就是恒流恒压输出。。芯片仿制没有一点难度,国内能制造普通集成芯片的小工厂不要太多 ...

芯片内部电路简单,外围元件太多,能生产集成电路的作坊,都可以制造。

网友:
都是山寨芯片,想印什么就印什么

网友:
质量都还可以,用起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