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束磨损导致的电动自行车疑难杂症一例

楼主(2019-04-25):
俺家的48V雅迪电动车早些天就听内人说偶尔在路上会抛锚,然后又莫奇妙的恢复正常,今天终于完全不行了, 她下班推了一半路的。

初步看了,电机确实不能转了,但整车有电,只是发生了“错乱”,打着闪光灯,当前叉转到某个角度时,大灯有时也会象转向灯一样闪动,大灯变身闪光灯了:

直觉是前叉转动相关,拆开一看,果然前叉车锁锁片的位置线束卡住了:

细看有线束磨损了:

拆开线束细看:

看来要把线束拆下来彻查了,把接插头拍一张,以防恢复时抓瞎:

把车头仪表总成也拆下了:

把断点接回,并重新理线,将线绕开那个锁片部位,从前叉的另一侧过线:

测试,大灯无闪烁现象了,但是车轮还是不能转,只有打开后盖再查控制器接线了:

先测一下转把线供电基本正常,转动转把,调速电压也有正常的变化:

看到控制器电源接插头,有一个触片有烧蚀痕迹:

原来是电源接触不良,难怪电机不能转动。把插片拔出来矫正打磨过程中,一不小心,电源正负极线一碰,一阵火花,一查,车头锁处的5A电源保险管烧了:

重新换上保险,回装试车,一切OK。本来应该跑下电路,为什么大灯变身闪光灯的,下次吧。
谢谢观赏。

PS:答案请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371

吻别

网友A:
设计败笔  旋转固定的铁片切线  原来也遇上过类似情况 不过只是大灯线路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败笔  旋转固定的铁片切线  原来也遇上过类似情况 不过只是大灯线路损坏   ...

把线路重新接回理顺一下而己,没有细跑电路,没整明白具体的是如何把大灯变成了转向灯的

网友B:
这估计是很多电动车自燃的罪魁祸首了,厂家的工艺缺陷,没有对易磨损线缆做好防护

网友C:
先下注等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下注等解说

这样说压力好大呀,车子接好线已经恢复了。没有细跑电路

楼主:
今天回看帖子,本来想添加些文字说明的,发现图片都足以说明问题了,如果是懂的不用多余的文字,如果不懂的,说多再多也没用,原来有时候不一定要叽叽歪歪半天的。我就发一篇纯图片的看看有多少人嗝应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估计是很多电动车自燃的罪魁祸首了,厂家的工艺缺陷,没有对易磨损线缆做好防护 ...

是呀,有前叉转到的部位确实在做好走线和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回看帖子,本来想添加些文字说明的,发现图片都足以说明问题了,如果是懂的不用多余的文字,如果不懂 ...

开篇动图只见大灯规律地闪光,本以为科普为什么“大灯变身闪光灯了”的故障机制,想借机学个一招半式,没料到帖子对受众是有技术等级要求的。对号入座属于第二类,就知难而退该干嘛干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篇动图只见大灯规律地闪光,本以为科普为什么“大灯变身闪光灯了”的故障机制,想借机学个一招半式,没 ...

如果还没有回装,我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可是车子等着用的,已经装好了。下次有机会再说了。给您补分,安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篇动图只见大灯规律地闪光,本以为科普为什么“大灯变身闪光灯了”的故障机制,想借机学个一招半式,没 ...

纯图片的帖子还真不习惯,主帖加了点文字了,可是不一定能满足你,那个大灯闪光的问题要跑电路才好说话,下次吧。真的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篇动图只见大灯规律地闪光,本以为科普为什么“大灯变身闪光灯了”的故障机制,想借机学个一招半式,没 ...

走了狗屎运了,最近居然真碰到同类故障,没有给你个交待让我寝食不安呀。来看看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extra=#pid474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