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摄像头怎么装驱动

楼主(2019-04-25):
有一个闲置的摄像头,好像是杂牌的,不知道怎么使用,怎么装驱动,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按型号搜索下驱动,如果没有,再装个驱动人生的软件,看看能自动安装否?

网友:
明显是web登录的吧,给了用户名和密码空

网友:
这种是IPC(IP Camera),估计是扫描那个二维码然后用账户密码登录管理的,祈祷密码没被改过

网友A:
不用装驱动,应该有TF卡接口的,也可以WEB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装驱动,应该有TF卡接口的,也可以WEB管理~

有TF卡插口,请问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TF卡插口,请问怎么用?

插上卡通电应该就能用了,除非坏了,不过如果需要调整录像时间啥的,还得进web修改~

网友:
这是带云台功能的室内网络监控摄像头,手机安装“有看头”或其它app,可以远程控制,具体操作方法可去淘宝搜索“监控”,随便打开一家店铺都会有详细的使用方法

网友:
驱动精灵

网友:
驱动精灵做不到啊,你闹呢。。。

网友:
这种摄像头只要家里有wifi,通电就能用。用手机扫描机器后面的二维码,下载监控App,安装后参照里面的帮助说明,联网输入wifi密码和机器登录密码即可。若机器已存在登录密码,请先重置机器,捅底座下面的屁股眼,听到机器发声,告诉你请无线路由智能快配,根据语音提示和手机窗口一步步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