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换锂电 增加电压电量显示液晶表

楼主(2019-04-25):
48v 电动车 换成锂电  电量显示不准 ,直接换成液晶显示电量 电压的

网友:
模块应该还有别的功能,转向指示,灯光指示之类的,咋不用上呢?

网友:
同上  这个功能浪费啊

网友:
看着跟之前5¥一片的很像哈哈

网友:
这个也就开始做的时候玩一下.然后用着,码表不动了,后面转向灯不亮了...最后喇叭也不响了,这就是我的电动车,电池两年了还是很棒很棒.

网友A:
速度显示差太多,像是按华里计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显示差太多,像是按华里计速

那个大大数字的不是速度,应该是电量百分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显示差太多,像是按华里计速

速度显示可以调整的,在液晶屏背面有个很小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大大数字的不是速度,应该是电量百分比。

这个不带速度显示   只显电量示百分比

网友C:
各种电池的特性都不一样,用电压只能是个参考,自己常跑跑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种电池的特性都不一样,用电压只能是个参考,自己常跑跑就有数了

这个是13串锂电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