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笔记本电池不完全充电

楼主(2019-04-25):
手上有台华硕笔记本电脑,两块电池,一块原装,耗损60,待机时间太短,淘宝买了一个新的,本来好好的,近期不知不觉中充电到百分之17左右不再充电了,大家有没有办法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保护了吧,如果是副厂的电池拆开手动均衡下有机会能恢复正常,原厂的一般会锁了不让用。

网友:
ohohoh,XP,好久不见。换个别的牌子的电池吧。

网友:
拆了万用表测下单粒电压,电压最高的换个和其它容量相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吧,如果是副厂的电池拆开手动均衡下有机会能恢复正常,原厂的一般会锁了不让用。 ...

请问一下,如何均衡?

网友:
电池保护了,如果不想拆电池,可以换一台同型号的笔记本将电池耗尽,然后再充满。

网友(2019-06-27):
应该是电池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