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工具

楼主(2019-04-25):
老毛子网站下载的,有用的拿去!

网友A:
原链接: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注意这个开L06B B0KB的,B05 B15 B16 B17开不了,
我手里有个士必得2258XT+INTEL 29F32B2ALCTH2 B16A颗粒、实测前6G高速,6G后掉速,20-120MB/S波动、平均写入40MB/S左右,但是全盘写不掉盘、这个盘的固件版本是R0916A0,目前实力搞不到盘也不会提取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链接: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注意这个开L06B B0KB的,B05 B15 B16 B17开不 ...

美光b17颗粒是什么情况了解否?听说性能更差。手上有一b17双贴(双贴共4通道2ce,开足了512g),全盘模拟slc(感觉全盘模拟的跑圈到后面容易掉盘,但这个是没问题的),空盘第一圈平均80m/s左右,往后50m/s左右,也不存在掉盘,最大写入相应500ms左右,写超三分之一容量后slc缓存大概在7g左右【掉速后15m/s到350m/s波动,350m速度大概持续写入在1g,低速写入持续约8s恢复到高速(一边trim一边写入),感觉性能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到时候公版固件出来后什么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链接: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注意这个开L06B B0KB的,B05 B15 B16 B17开不 ...

看flash set 中是有B05 b16 b17的,怎么会开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flash set 中是有B05 b16 b17的,怎么会开不了呢

嗯就是这么神奇,看到有参数不代表一定能开,你用这个固件亲自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0-05-20):
这个是有超频功能的工具,我只拿来开过一次特殊点的颗粒。还有就是这工具启发我弄了个海力士HY3D-V4的04T

网友(2020-11-28):
海力士颗粒可不可以开卡

网友(2021-08-29):
找到对应的开卡软件一般都能成功

网友(2023-12-14):
我来看下能不能用

网友:
学习学习,努力学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