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门禁卡,大家可以多科普科普

楼主(2019-04-25):
最近小区的建设越来越好了,有的是人脸识别,还支持APP开门,还同时可以刷门禁卡。门禁卡能复制吗?

网友:
没加密的门禁卡可以复制,加密的有的也能破解,CPU卡就无解了

网友:
现在一般都用IC卡不能复制。

网友A:
我看见过 一个公司的 门禁 有这样 一幕,有天 停电,门自动打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过 一个公司的 门禁 有这样 一幕,有天 停电,门自动打开了!!

必须的,没电,门不开,万一火灾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过 一个公司的 门禁 有这样 一幕,有天 停电,门自动打开了!!

消防安全强制要求的,要不然不允许上市销售。这种锁常年通电工作,失电解锁。

网友:
一般门禁都是有备用电池,而且现在的好多门禁都是有服务器的!复制一份没问题,海康的不行,卡是加密的!

网友:
太容易了,买个PN532模块,全加密的IC卡都能破解,如果门禁系统带防火墙就用ufuid卡扣复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过 一个公司的 门禁 有这样 一幕,有天 停电,门自动打开了!!

停电怎么打开?除非人为推开吧

楼主:
嗯,大家提的都不错

楼主:
那种用摄像机识别车牌的应该无解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过 一个公司的 门禁 有这样 一幕,有天 停电,门自动打开了!!

废话,不开的话,停电几天就关人几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废话,不开的话,停电几天就关人几天啊?

不能防盗!!

网友A:
不 防 盗!有密码怎样,断电 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停电怎么打开?除非人为推开吧

描述不准确,估计就是解锁了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用摄像机识别车牌的应该无解吧?

车牌识别,破解最简单了,自己用彩色打印机打印个车牌号就行了。但是你敢做吗?被抓到12分+上千元的罚款。这个就是典型的靠制度来保证安全,而不是靠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 防 盗!有密码怎样,断电 就开了!

那是UPS没配好。看安全配置级别了。

像我们公司,24小时保安,刷卡门禁只是方便保安鉴定人员而已。根本不怕停电。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没电,门不开,万一火灾怎么办?

一般有电池备电,能续航几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