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2E有问题请教坛友(已解决)

楼主(2019-04-25):
搞了几块NW280,34nmSLC,想上902E试试,买了10块BGA100的902E板子,可是回来一搞有问题了,首先空板不识别,灯闪两下就灭了,问卖家卖家说902E就是空板不识别。好吧这么说我也就相信了,焊了三块都是一样的情况,插上灯闪一会就灭,工具不识别,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短接也试过,还是一样。悲催,不知道哪里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呢?有经验的坛友指教下。
后记:卖家说的没错,这个板子是空板不识别。但是卖家开始指导错了,说单片先焊主控面,所以我连焊三片都是单片上的主控面。后来卖家自己咨询了厂家的技术,单片要先上背面.....

补上几张照片,902虽然退市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配SLC确实还是很给力,跑圈测试速度很平稳,几乎没有波动

网友A:
空板是可以识别的吧,你的板子是902的吧   902E的很久没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板是可以识别的吧,你的板子是902的吧   902E的很久没见过了

卖家标题是902E,看主控上字眼是9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板是可以识别的吧,你的板子是902的吧   902E的很久没见过了

我也是奇怪,一般来说空板是可以识别的,否则别人不上颗粒怎么知道板子好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标题是902E,看主控上字眼是902

902E 打标也是902的 不过我记得后面有些不一样 具体你可以论坛搜索一下

网友:
空板可以识别,你看一下主控周围引脚有没有虚焊,之前买过一个主控的晶振引脚虚焊,插电脑没反应

网友:
我的902空板是识别的,

网友B:
这种空板不识别的我也遇到过,焊上芯片就好了,但也有空板就能识别的,雷克沙P10的拆机版
上图欣赏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空板不识别的我也遇到过,焊上芯片就好了,但也有空板就能识别的,雷克沙P10的拆机版
上图欣赏下:

这家伙掉点的地方拍的真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家伙掉点的地方拍的真清晰

设计缺陷 用来固定的脚位 独立空焊盘,拖焊带一拖就掉,实际我植球四边是不植球的。
雷克沙推拉盘其实设计缺陷很大,推拉久了板子很容易形变虚焊。我这个p10貌似就是这个问题。
板子的料,老雷克沙还可以但是板子质量不如金士顿。

网友D:
空板是可认的,902退市很久了,不过902的芯片引脚和定义跟903是通的,可以试试搬主控到正常的903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板是可认的,902退市很久了,不过902的芯片引脚和定义跟903是通的,可以试试搬主控到正常的903 ...

这个版型确实是空板不认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单片焊接时要焊背面,卖家自己开始也没搞明白,让我焊主控面,所以试了几块板都不行。后来补上背面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空板不识别的我也遇到过,焊上芯片就好了,但也有空板就能识别的,雷克沙P10的拆机版
上图欣赏下:

您说的对,这个板子确实是空板不识别,单片一定要焊背面,我之前听卖家的焊主控面所以都不识别

网友:
13块一片的双贴BGA100么,刚刚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家伙掉点的地方拍的真清晰

反正掉的也是没有功能的脚,有没有那个无所谓

网友:
我从来都是两片都贴完在上机,因此从没遇到楼主这种蛋疼问题

网友E(2019-09-15):
你好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工具啊,,,我的也是902e+nw280  量产之后跑圈爆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工具啊,,,我的也是902e+nw280  量产之后跑圈爆红

对于这些老闪存,用老一些版本量产工具比较靠谱。

网友:
楼主威武,楼主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工具啊,,,我的也是902e+nw280  量产之后跑圈爆红

我换了好多工具量产以后跑圈都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