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灶具脉冲点火器

楼主(2019-04-25):
hmd的很长见的一款

网友A:
我家的火王,最近也是这个坏了。就是灶头的那几个螺丝拆不开啊。KAO。型号也不知道,没法买。买了个枪式的那种外置的用着先。枪式外置的,质量奇差。楼主的那几个螺丝是怎么弄开的。用了10年根本扭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火王,最近也是这个坏了。就是灶头的那几个螺丝拆不开啊。KAO。型号也不知道,没法买。买了个枪式的 ...

那几个螺丝烧死了。。天长日久确实不好拆。试试螺丝松动剂,冲击螺丝刀这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火王,最近也是这个坏了。就是灶头的那几个螺丝拆不开啊。KAO。型号也不知道,没法买。买了个枪式的 ...

直接电钻打掉

网友A:
电钻还是电磨啊?电磨没有。电钻倒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钻还是电磨啊?电磨没有。电钻倒是有。

用钻铁的钻头  直接钻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钻铁的钻头  直接钻掉

套板可以再试试

网友:
钻掉后,攻丝?再上螺丝?到时又烧死了。晕。恶性循环

网友:
再烧死的时候也该换喽!

网友(2019-08-25):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火王,最近也是这个坏了。就是灶头的那几个螺丝拆不开啊。KAO。型号也不知道,没法买。买了个枪式的 ...

我拿电钻都打不掉,最后买了个中空的那种开孔器,围着螺丝外面一圈,把铁盘子开了个大孔才拿下来。

网友(2021-12-15):
hmd是个什么牌子,哪家公司生产的

网友:
终于找到了不是HMD是华美骏达 hmjd,隐藏了一个j

网友:
前段时间吧09年买的万和灶修了,脉冲点火器好的,有一边点火针有问题,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