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影驰gtx770四星黑将显卡拆开清理,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9-04-25):
请大神看看此显卡还有救吗?装不上驱动,装上驱动就花屏,提示代码43,请看图,折腾好几天了,没头绪,是显存坏了吗?先看看几张显示图片

用驱动精灵按装驱动后就这样,提示重新启动电脑,重启后还是不好

请各位大神经过路过的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GPU芯片或DDR芯片虚焊、芯片连接线路断路虚接,你可以在开机故障状态下轻掰显卡板子看故障有无消失。

网友B:
虚焊了,可以去电脑城找人bga吹一下就好

网友:
我前几天的七彩虹GTX770也是拆开换硅脂清灰,装回后开机要么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要么显卡风扇全速运转,有时重启会好,当时同时换了电源,也是折腾几天,最后就是用纸擦擦显卡金手指、显卡插槽,再吹吹插槽里,装回后一切正常。楼主不妨试试,同时看看dvi输出孔或者线。

楼主:
电源是二手咸鱼淘的长城巨龙1250,这个没问题,金手指也擦过了,好像不是这方面问题

网友:
锡纸包一下 拿去煤气炉上烤

网友:
核心虚焊了。换个二手矿卡吧

网友C:
显存按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有的话就是显存虚焊,显存热风枪还能吹的动   GPU就得上专用的BGA焊台了。亲手用热风枪把一张丽台GPU上的电容给吹爆  哎

网友:
芯片虚焊了,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吧~

网友D:
故障代码43表示显卡驱动有问题。从GPU-Z显示看,显卡硬件已有故障,驱动装不上正常。估计还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E:
水洗卡,显存虚焊了,可能,清洗一下,可以的话上加热台,回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GPU芯片或DDR芯片虚焊、芯片连接线路断路虚接,你可以在开机故障状态下轻掰显卡板子看故障 ...

好的,我试试,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焊了,可以去电脑城找人bga吹一下就好

好的,我先试试还有别的招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存按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有的话就是显存虚焊,显存热风枪还能吹的动   GPU就得上专用的BGA焊台了。亲 ...

看来显卡毛病不太好处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故障代码43表示显卡驱动有问题。从GPU-Z显示看,显卡硬件已有故障,驱动装不上正常。估计还是哪里接触不良 ...

谢谢,我再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洗卡,显存虚焊了,可能,清洗一下,可以的话上加热台,回炉一下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F:
自从有了宝宝,家里的电脑就给她放动画了。。240G的固态也就是开关机迅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从有了宝宝,家里的电脑就给她放动画了。。240G的固态也就是开关机迅速点。。 ...

就是爱瞎折腾而已,没办法,爱好,呵呵

网友G:
核心电压和内存电压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核心电压和内存电压对吗

小白一个不知道怎么测,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