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超声波香薰机按键失灵,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19-04-25):
在闲鱼收了一台香薰机,用来加湿,但在操作的时候发现控制定时超声波喷雾按键失灵,控制灯光的按键也经常失灵,拆开看了一下主板,上面有一颗220的电感断裂,检查了一下线圈没有断,只是磁柱断裂了,就用热熔胶固定了一下,测试还是问题依旧,而且这颗电感发烫;然后自己找了一颗220的贴片电感换上,但还是老问题,其他的元件也没有发现有异常,特来此求助,请大神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这款香薰机带三档灯光,带时钟,可定时喷雾时间,目前设定时钟的两个按键正常,
灯光按键经常没有反应,超声波按键(mist)和灯光按键(Light)同时按几下可能会启动灯光,灯光亮了以后,
按灯光按键可以调三档灯光亮度,轻轻的碰一下按键都会有反应(不用按下去),也偶尔可以启动超声波喷水

这是断裂的电感,现在已经换成了贴片电感

网友A:
开关短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短接一下看看。

感谢回复,试过了,开关没有问题

网友:
既然偶尔可以正常,应该是有地方虚焊了。坏的这个电感看线径貌似通过的电流不小~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坛友的热心回复,按照这个思路把轻触开关换了试一下,现在可以开启超声波喷雾了,但灯光的开关还是有点不稳定,今天再把灯光的开关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