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886n v7.0简单拆解

楼主(2019-04-25):
爪机辣鸡,效果差,拍不了微距,凑合看看。
坛子里有v6.0的拆机图片比较清晰,这个v7.0不同的地方在于,板子尺寸又缩小了点,电源部分少了1个电感2个电容,这部分已经彻底秃了
cpu和v6.0的一样是tp9345,貌似是集成16M ram,旁边的rom看似还是2M的
感觉已经差不多是终极缩水版了吧

网友:
缩水三贱客啊

网友:
TP的版本缩水不是一般啊~

网友:
带三两个手机没问题

网友(2019-08-17):
很多说法很快很快就

网友:
把三个电容的空焊位补上吧,稳定性好点,DC-DC后最好用个固态

网友:
还行还行,起码底盘铝板还在

网友(2019-12-23):
我擦,一个电容都没有,真够省的。

网友(2020-05-14):
这种路由器拿来做做交换机还可以吧,用来做路由器就稍微差了点

网友:
板子好简陋,一分价钱一分货。轻度使用应该还行。

网友:
V2的怎么样?能刷第三平台吗?

网友:
现在很多家庭都会上智能电器,连接的设备会越来越多,这类路由器除了便宜其实有点鸡肋了

网友:
感觉电路板还可以缩小一半,不够狠  哈哈。

网友(2021-02-28):
哈哈哈6.0用户路过,一模一样的板子,除了比你的少缩水了两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