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拍的一套得伟20v无刷电机加驱动板,请大神们给看看什么机器用的,....

楼主(2019-04-25):
咸鱼拍的一套得伟20v无刷电机加驱动板,请大神们给看看什么机器用的,小弟好改装适用

网友A:
你的转子、定子没有拆开,不好判断,不过通过电机个头、开关形状,是DCD995上的;我曾经看到有人改到DCD777、CDC791上使用。

不过,你这个一套可能是坑,正常能转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转子、定子没有拆开,不好判断,不过通过电机个头、开关形状,是DCD995上的;我曾经看到有人改到DCD777 ...

还没到手呢,单手看看吧,但愿能转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DCF887冲击扳手的
无刷带霍尔传感器
下面那个滑动开关是力矩调节,其实就是转速调节

网友B:
都是还没想好用在哪就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还没想好用在哪就拍呀。

我还拍了两套

网友:
现在这些洋垃圾价格太贵了,感觉很不值得

网友(2021-02-25):
这个要配套德伟电池,不然不转的!

网友:
得伟20V工具怎么改用接正负极,有电池协议吗

网友:
起子机或者扳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