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记录贴——裂了的闪迪05445 128G 量产手记

楼主(2019-04-25):
咸鱼上收了个尸体,金士顿128g,到手拆开,假的,917+闪迪128颗粒
补焊,不识别,拆下颗粒上新的917板子,识别,4ce,128g没错,已经是结扣的颗粒,但是开卡软件无法完成开卡,量产吧的917软件很多需要会员才能下载。
搜了相关信息,这个颗粒有上过3267ae,拆下,植球上3267,能开卡过,但是数据校验出错,能全扫开卡的只剩下3268
再次吹下植球,开268度吹时听到了颗粒爆裂声音,完蛋。。。
颗粒上裂开一条缝,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还是上了3268.
还好,能识别到4ce,128开慢扫软件开卡,2小时过去,报错,开始调试跳线。
1.8V的改3.3,还是报错,拆掉sb8,好了。但是,报容量错误?
开量产软件一看,ce2爆了,只有ce0 1 3,96G,慧荣没法屏蔽单个ce开卡,上安国之类还要植球万一裂口再次变大就歇菜了。
想了会,既然ce2爆了,干脆把ce2 3都搞掉好了,用镊子测试了下,ce2 3是低电平有效,还好板子还有tsop焊盘,把ce2 3短接后飞3.3 量产软件顺利识别到2ce,慢扫开卡完成,跑圈ok。
下面上亮瞎眼的图:

rmrm 解扣的颗粒
下面标记128g
椭圆框 芯片表面已经开裂
右边 ce 2 3短接后飞3.3

sb8断开  1.8改3.3

CG识别图。
谢谢观赏

楼主:
谁知道怎么调整水印位置?

网友:
我看了下量产吧,最新固件还是1.06,只是添加了一些颗粒罢了,直接用外面的最新版就行了
可以强制制定bank数试试

网友A:
楼主这闪迪颗粒也太不耐操了吧,我手里两片闪迪单颗64GB的颗粒。340度8档风吹下来都没爆

网友:
解code和不解的颗粒有什么区别?怎么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闪迪颗粒也太不耐操了吧,我手里两片闪迪单颗64GB的颗粒。340度8档风吹下来都没爆 ...

我吹一个闪迪emmc  直接炸开了 晶圆都露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吹一个闪迪emmc  直接炸开了 晶圆都露出来了

你厉害,你用多少度的风吹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裂了,还是一样位置的东芝F

网友(2020-05-29):
学习了,对付疑难杂症的颗粒又学了一招。

网友(2021-10-26):
爆米花效应,出厂一段时间后就有概率在空气中受潮,对于放置空气一段时间的大批量闪存焊接前必须做高温烘烤(通常85度24小时)

网友:
楼主能折腾,换我5分钟热度,兴趣一过,就不想搞了

网友(2022-04-03):
引用 楼主:
谁知道怎么调整水印位置?

我有颗15059颗粒爆的位置和这个一毛一样,贴到3267上连主控都认不到了,难道内部有短路了吗?

网友:
3268贴k9okgy8s7d,正贴ce0炸了,反转贴ce1炸,有办法屏蔽ce0开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