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03年飞雕排插拆解

楼主(2019-04-25):
最近买了十几个飞雕排插,拆了其中一款(图中总开关的),分控开关那款还没拆。它材料不如TCL国际电工的进口PC料,但内部也是模块化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这模块化还是铜线连接是库存货吧,我10几年前买的公牛排插和你这一模一样。不过公牛连接线是直接悍接。

楼主:
2003年飞雕排插拆解

是库存货,不过它材料不如TCL国际电工,我不小心摔了一下,缺了一个角。

网友A:
非常不错,给个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给个购买地址

先说下,图中分控和总控的飞雕排插,外壳材质是不一样的,灰色的分控外壳材料不如白色的总控外壳,虽然都是飞雕排插。没了,我平时蹲咸鱼。

网友:
国产插排最大的问题是外壳用料很次,用久了会碎掉,洋垃圾插排怎么用都不碎的

网友:
老货,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老货做工还行,飞雕现在好像很少见了

网友:
嗯,是不错。非常好!  就是外观款式旧了点儿。

网友:
看起来很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给个购买地址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183076&forceFlush=1
你看看吧,不过它外壳材料非常一般,外壳明显不如TCL国际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给个购买地址

快来捡漏【插排】 复制这条消息¥26lyYb5hrXJ¥后打开手机闲鱼
你看看吧,不过它外壳材料非常一般,外壳明显不如TCL国际电工。

网友B:
总控那种,开关有点大,会不会误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控那种,开关有点大,会不会误触

不会的。买不到了,这是2003年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