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616白光控制电路,不明白的地方请大神解惑

楼主(2019-04-25):
最近想自己做一个白光控制板,电路图中又不明白(本人小白电路看不太懂)的地方请大神给讲解一下,图片中圈出来的部分在整个电路中的作用,12V稳压管为什么要这样接?(我理解的稳压管不应该是反向连接才起稳压作用吗?)

网友:
这是Nmos版本,楼主还是找一找Pmos版本,能把这些省略,圈出的部分是一个自举升压部分,不然Nmos无法正常工作。
我就知道这么多,道理有楼下解答。

网友:
红圈内的是自举电路,可以让8050的集电极升高到比Vcc更高的电位。

当8050饱和时,集电极电位极低,此时1uf的电容器上会充满电接近电源的电压。当8050截止时,由于电容器上的电压会与电源电压串联叠加施加于8050集电极,使得集电极电位变得很高(高于电源电压),此时稳压管会钳制集电极电位,使集电极电位不高于电源电压12V以上。
由于只举电路的帮助,可以使N mos管得到足够高的G极电压,保证N mos管完全开通。

网友A:
是自举升压,使NMOS的Vgs>开启电压。 8050导通的时候电容通过稳压管和4148充电到11.3V左右,8050截止的时候电容通过4.7K电阻与V+串联,将G极电压抬到11.3+V+,nmos导通。稳压管保证电容电压,即G极电压不超过12V。
楼上居然比我快了两分钟

网友:
2#3#4#是正解。2#简单点。
3#4#有深度。
4#给出的电压有欠考虑。电容充电时是不受稳压管影响的,是VCC-0.6*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自举升压,使NMOS的Vgs>开启电压。 8050导通的时候电容通过稳压管和4148充电到11.3V左右,8050截止的时候 ...

1、白光额定的工作电压是24V,电容器充电时,电容器两端得到的最高电压理论上是24-0.7*2=22.6V。

2、8050截止时,Vcc的24V电压与电容量两端的电压串联,得到的电压理论上可以为24V+22.6V=46.6V,因为稳压二极管的作用,电容器左端的电压只能比Vcc高12V,所以8050集电极得到的最高电压理论上为24+12=36V。即G极电压不超过36V,而不是G极电压不超过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白光额定的工作电压是24V,电容器充电时,电容器两端得到的最高电压理论上是24-0.7*2=22.6V。

2、8050 ...

第二点漏掉一个情况。MOS管在导通时,DS极相当于一根导线。所以最终的情况,还是G极电压不超过12V。通常的理解,G极电压是相对于S极而言。管子给出的参数也是GS极间电压。
另外GS极间耐压能超过30V的MOS管不怎么见过,多数是正负20V的。最起码以我遇到的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白光额定的工作电压是24V,电容器充电时,电容器两端得到的最高电压理论上是24-0.7*2=22.6V。

2、8050 ...

追问下,N mos源极连接的104电容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下,N mos源极连接的104电容的作用,

T12内部感温元件是热电耦。就是利用两种不同的金属焊接在一起时其节点会产生微弱的电流而且这个电流的大小还受节点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
104电容在这里是用来抗干扰的。避免T12热电耦产生的电流信号受到外部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白光额定的工作电压是24V,电容器充电时,电容器两端得到的最高电压理论上是24-0.7*2=22.6V。

2、8050 ...

是我没讲清楚,8050导通的时候确实能充到VCC-0.7-0.7,8050截止的时候稳压管会把电容两端放电到12V。另外我的G极电压是指的Vgs,习惯这么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下,N mos源极连接的104电容的作用,

这个104电容是给T12内部串联的热电偶滤波用的,稳定反馈的信号

网友:
搭楼主顺风车学习一下电路,之前没弄明白,只是照做,还是多提问好啊,好多热心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二点漏掉一个情况。MOS管在导通时,DS极相当于一根导线。所以最终的情况,还是G极电压不超过12V。通常的 ...

你说Vgs电压是12V是对的,但是说G极电压是12V就不严谨了。说某点电压一般都是指相对于“地”而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Vgs电压是12V是对的,但是说G极电压是12V就不严谨了。说某点电压一般都是指相对于“地”而言。 ...

你这样说也有你的道理。
不过我一般会说“Vgs”,或“G极对地电压”,不会用“G极电压”来进行表述。是我疏忽了。参考点不同,各自表述吧。我是属于和11楼那位兄台一样的理解。“G极电压”就理解为Vgs了。习惯。

网友:
解释这么多还是看的一头雾水,惭愧

网友:
这是自举电路,增加输出电压幅度。

网友:
好象不用那么复杂,IC直驱MOS应当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这个图,T12白光的温控是无法工作的。楼主图中用的是T12,烙铁头外接只有两根线。你图中温敏电阻怎么接线?

当电源为T12脉冲供电的方波波谷期间,加热丝内的热电偶产生的热信号,应该反馈到温度比较电路中,以供比较器确定应该继续加热还是停止输出供电脉冲。你的电路在脉冲波谷期间,热电偶的信号的冷端被mos管截止,与地不通,热端却与电源正连接上了,怎么输出温度信号?

网友:
手机发错了。
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