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透明6口快充盒子有魅力

楼主(2019-04-25):
论坛拍的6口USB快充(据说支持QC3.0、华为FCP协议、APPLE及三星BC1.2协议等)套件,可惜没有赶上第一批带铝合金外壳的!只好DIY透明盒子了,自我感觉不错有魅力!先上外观图,是比较小巧的

数码之家12合一工具相仿

体积比山寨小米10400要小

散件焊接的

全部元件焊装完毕

之前做睿登DPS5015电源盒子剩下的半个VHS录像带盒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20

比对6口USB快充板子划线,要略长出2mm左右

电褥子发热丝用来热割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83

另一块也按相同长度热割

分解完毕

两块外壳板子扣在一起对应划线

继续热割

模拟装配试试

算是最简单的卯榫结构---主因是工具不全而简陋。先加工榫头定型,之后对应处理卯眼,工具就是发热丝和锉刀而已!

这样结构限制盒子只能在一维方向开合,简化后期螺丝固定工序

闭合的情况

左侧加强筋处开槽定位电路板

楼主:
       对应6口USB座处外壳划线
工频变压器烙铁热烫

锉刀打磨

比对测试无误

去绝缘漆和DC插座开孔

DC插座开孔---电路板背面

DC插座对应外壳划线开口

找一块铜片

打孔后M3丝锥处理

焊装固定片

另一侧的

对应固定片外壳定位钻孔

先粗钻头沉孔处理

DC插座正极焊装飞线

外壳装固定螺丝

加工过程基本不需要尺子,现在看一下三围尺寸吧

上电测试正常

诱骗12V以及手机充电的6.18V

再和VC921数字表合影留念!

网友:
亚克力盒子做的很顺眼

网友:
好手艺呀,做壳子比做板子麻烦多了

网友:
除了个别做手机相关的,一般人要同时用满6个口还真不容易

网友:
厉害厉害,做得真心漂亮

网友:
很不错的外壳了,楼主功夫了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应6口USB座处外壳划线
工频变压器烙铁热烫

做得很不错!亚克力切割、打孔比较费力,楼主的切割方法不错。

网友:
哪里有售啊?

楼主:
联系六楼的aacyxjz坛友

网友A:
我来围观老哥间歇性的得瑟和持续性的絮窝,另外小声说一句,打字打的太多键盘键帽都磨秃噜皮了,给办公室说一声咱换个键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围观老哥间歇性的得瑟和持续性的絮窝,另外小声说一句,打字打的太多键盘键帽都磨秃噜皮了,给办公室说 ...

不是打字多,是山寨键盘不耐用

网友:
锉刀,快热烙铁进化不错!

网友:
盒子很漂亮 花心思了~

网友:
盒子做的这么体面,电枪也该搞个漂亮的外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应6口USB座处外壳划线
工频变压器烙铁热烫

我是第二批,铝合金壳子锯掉了耳朵,还得自己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第二批,铝合金壳子锯掉了耳朵,还得自己加上

那我这个应该是第三批吧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很漂亮。。。。。

网友:
外壳做的很漂亮

网友:
谢谢分享。。。。很漂亮!录像带盒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