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13寸二代i5 触摸旋转笔记本。

楼主(2019-04-25):
到货60台。
dell. xt3 ..i5 二代CPU 8g内存120固态。1 3.3寸 成色整体不错,支持触摸。 850元包邮顺丰带电源。 没有
笔触摸好用。
还有低配。i34g内存120,固态650 微信13313336234 现货60台,
需要的加微信或者扫描咸鱼二维码联系。

网友:
这代机器是不是可以换cpu的啊

网友:
兄弟,花都养成那样了

网友:
XT3能上3代CPU吗?

网友A:
我有一台,很不错,键盘极其舒适,触摸屏手指也能操作,还支持多点触摸。尤其赞的是,这个机子还是IPS屏幕的。唯一缺点就是这个机子不能上太热的2代U,毕竟2代U本身都是电炉。

网友:
电池咋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很不错,键盘极其舒适,触摸屏手指也能操作,还支持多点触摸。尤其赞的是,这个机子还是IPS屏幕 ...

楼主就是上的二代U哦。另外貌似以前有介绍说是不是IPS屏呢。

网友:
低配的可以不要内存和硬盘吗?可以的话什么价格PM我一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上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很不错,键盘极其舒适,触摸屏手指也能操作,还支持多点触摸。尤其赞的是,这个机子还是IPS屏幕 ...

你确定是ips屏?

网友:
显示屏编辑
屏幕尺寸 13.3英寸屏幕比例16:9
背光技术 TFT WXGA可旋转屏幕分辨率1366×768
度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ips屏?

我在用的那台的确是IPS屏,只是因为是触摸屏,所以是粗磨砂面,显示效果比雾面IPS要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的那台的确是IPS屏,只是因为是触摸屏,所以是粗磨砂面,显示效果比雾面IPS要差一点 ...

楼主这台应该不是,不然不会这价钱,这台跟hp 2760差不多年代和配置,不会是ips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ips屏?

我也有,显示效果确实可以,但不是ips

网友:
这个转屏,诱惑啊,诱惑,我要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很不错,键盘极其舒适,触摸屏手指也能操作,还支持多点触摸。尤其赞的是,这个机子还是IPS屏幕 ...

应该不是ips屏幕 是色彩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ips屏?

你可以把表面那层膜撕就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的那台的确是IPS屏,只是因为是触摸屏,所以是粗磨砂面,显示效果比雾面IPS要差一点 ...

差不多时代的这个cp我就可以拆的,稍微的保值一点儿。

楼主:
到货60台,大量有。

网友:
我之前也是坛里兄弟买的XT3触屏一直乱跳,从WIN8到10都这样,LZ有适配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