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C3 这种插接头怎么固定在面板上?

楼主(2019-04-25):
准备把这种接头作为设备供电插头。就是不好固定在面板上面。

网友:
可以固定在电路板上的,自己打板的话预留焊盘,DIY改装的话,转接一下就是了,香蕉头尾部焊接上合适粗细的铜片或铜丝,铜片或铜丝再焊接在电路板上。面板上也一样,转接而已,铜棒或铜片是好东西,面板是金属的话,铜棒做个阶梯轴,小头塞在香蕉头尾部,香蕉头接触的外圆绞丝,忖绝缘垫,薄螺母外部固定在面板上。不过这样做不划算,这玩意不便宜,改起来也麻烦,有设备的话,自己用铜棒车一个,粗细随意,过大电流妥妥的

网友A:
这个插头不是固定到面板上使用的(固定也是压紧或胶粘),这类插头基本都是这种结构,没有固定螺丝之类的。
这就是EC5的插座(母座)和插头(公头),基本是这种结构。

网友B:
ec3,电流也不算大啊,3mm香蕉头,10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3,电流也不算大啊,3mm香蕉头,10A的吧

EC3能够持续60A电流,峰值1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头不是固定到面板上使用的(固定也是压紧或胶粘),这类插头基本都是这种结构,没有固定螺丝之类的。 ...

问题就是怎么把一边固定在面板上,内部用电线连接到内部电路板上。

网友:
面板开槽,热熔胶固定,

网友:
3D打印座子

楼主:
好像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这种我记得有插式的,

网友C:
磨一个槽就可以卡在面板上了,如果是塑料面板可以磨深一点,磨到金属部分也没关系,或者侧板打两个孔,轧带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一个槽就可以卡在面板上了,如果是塑料面板可以磨深一点,磨到金属部分也没关系,或者侧板打两个孔,轧带固定 ...

谢谢,扎带固定是最简单的。3d打印座子是最漂亮的。

网友:
  简单建议  这个背面应该是空的  直接用丝锥过丝扣 板材打孔上螺丝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在母座的尾部用锡焊上一段铜螺杆,再用螺帽拧紧固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