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LED显示器连接主机不能开机。

楼主(2019-04-25):
显示器单独开机时,在商标之后,一种情况是显示无信号输入,另一种情况是红绿蓝白4全色信号轮替显示。
我理解这种情况应当是正常的。
问题是显示器不能连接主机,一连接主机开机,要么开不了机,要么就是开机,图像一闪即灭,指示灯也熄灭。
这台显示器在两台主机上分别试验过,都是这样的情况。
请教各位老师,应当怎么维修?

网友:
先拆换链接线,看一下。不行再拆开看一下。

网友:
TD查找你的显示器型号的驱动主板,换上就OK,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