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的线有兼容性问题吗?

楼主(2019-04-25):
A线长一些,接盒子上投影没问题,接电脑DVI转HDMI就不显示。B线短一些,接电脑DVI转HDMI或者盒子上投影都正常。
难道线也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hdmi线材也有版本区别

网友:
这种线有版本区分的

网友A:
是的,线用的劣质些的话再长度长点,很容易出问题,hdmi线不能过长,当然也有长线,但价格绝对不会便宜,因为长线用不了劣质线芯。部分机器对hdmi的数字数据的容错率高低也有区别(再就是hdmi中有一组5v供电,线不行可能会使需要这组供电的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线用的劣质些的话再长度长点,很容易出问题,hdmi线不能过长,当然也有长线,但价格绝对不会便宜,因 ...

同样的线啊,接盒子没问题,接电脑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