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没技术,组装一个劣拙的充电宝

楼主(2019-04-25):
前两天,在网上买了十片4200mah的聚合物电池,到手后,看起来很大,很薄,绝对是平板之类的设备用的,带保护板大概是120*98*2mm的尺寸。没其它用处,只有组装一个大笨的充电宝来用用了。电池外观

用的是这种装酒的塑料盒子来做外壳

具体在制作过程就省略了,不外就是塑料板裁剪,开孔,然后是5片电池并联焊接到升压板上去

升压是买那种15块钱一个充电器的,里面电池都是废的,就得一块板可以用用

充电口

放电口

触摸开关的升压板

放一块纸板挡一下

开机状态

还没测出哪个是1a口,哪个是2a口。自己做的,外壳无论怎样都没办法搞得漂亮

网友:
整个贴纸就能遮丑了

网友A:
挺不错了,比我的手艺好。爱好电子的,啥工具都想自己做的啊,还感觉自己做的用得放心点

网友B:
不错。只是这家伙能上高铁、坐飞机吗?

网友C:
技术没问题,主要是装备和材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只是这家伙能上高铁、坐飞机吗?

上不去
人家要看标签 铭牌

网友D:
楼主折腾这么大的充电板有意义吗?充电板不就为了方便携带才诞生的产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折腾这么大的充电板有意义吗?充电板不就为了方便携带才诞生的产物吧 ...

没问题·,12.5*12.5cm的正方形,我也没办法呀,电池就这样的尺寸。关键就看它的容量了,42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只是这家伙能上高铁、坐飞机吗?

不敢带,前年带个电工刀坐动车就被没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没问题,主要是装备和材料的问题

这东西压根就用不到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了,比我的手艺好。爱好电子的,啥工具都想自己做的啊,还感觉自己做的用得放心点 ...

本来这升压板就是买的一个充电宝里面的,全新的,人家说不包好坏,买了打开里面的18650全部锈完了,等于买个板回来,有点贵。只能废物利用,所以,凑合着弄一个算了。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打赏

网友E:
我的也是酒盒不过用电热丝折了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压根就用不到技术。

苍蝇再小也是肉,这活儿再小也是工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苍蝇再小也是肉,这活儿再小也是工程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酒盒不过用电热丝折了下

我是用角磨机锯的,然后合缝处打上玻璃胶,因为缝隙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角磨机锯的,然后合缝处打上玻璃胶,因为缝隙太大了。

这个弄法精度不高,有碍观瞻。

网友F:
不需要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散热吗?

应该不用吧?没看见那款充电宝要加散热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弄法精度不高,有碍观瞻。

嗯嗯,是这样,自己用用就可以了,收背包里,不让它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