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福克斯汽车刹车灯更换为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9-04-25):
福克斯汽车的刹车灯和夜行灯是合用的一个灯泡,是一个所谓的双丝灯,有时也叫高低脚 灯,类似以前家中用的插口灯泡的头子,不过外壳是接地的,另外两个脚 分别是两个灯丝的引出脚,地是共用的。夜行灯是5W,刹车灯是21W,要亮得多。
我前一段时间一个刹车灯不亮了,要换灯泡,当时就想干脆换LED的算了,虽然贵一些,不过用电省,发热低,故障率低,还是划算的,就在网上买了两个配福克斯车的后尾灯,到货后用维修电源测试了一下,在12V供电时,电流大约是570MA,耗电在6W不到的样子,夜行灯电流更小,里面有点声音,后来在装车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夜行灯不亮,刹车灯是亮的,因为有这个问题就暂时没有换,昨天感觉少亮一个刹车灯总不好,就把这个LED尾灯拿出来了,再测试了一下,用维修电源里,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想到装车时,两个灯丝脚都是接了线的,会不会在夜行灯时,刹车灯的脚 对地是低电位?拉低了里面的电位造成了问题?
后来我就拆开了这个灯,当时忘了拍照,因为比较简单,这里没有图也能说清楚。
拆的时候,先把底下的两个焊脚 上焊锡全部清理干净,让里面的线与焊盘完全分离,然后慢慢的拨下后座,发现里面有一个开关恒流板,是给LED供电的,刹车档是直接供电到恒流板,而夜行灯档是串联了一个51欧的电阻到了刹车档的供电端,我在车上也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在夜行档时,不踩刹车时,刹车灯脚对地是低阻,这样就知道问题所在了,因为在夜行档时,12V的供电是串联了一个51欧的电阻到恒流板上去的,这时恒流板的电源端再对地接一个很小的电阻的话,恒流板就供电不足的,当然不会亮了。
这个LED尾灯,是所有的LED灯芯都是共用的,只是在夜行档时亮度小一些,刹车档时最亮。
还有一个问题,看到那个51欧的电阻表面有点发黄了,看样子发热有点厉害,解决的方法就是从灯脚 焊接到恒流板上时,分别接两个二极管来隔离。其正极都是焊接到灯脚 上,负极都是焊接到恒流板上。工作时,当夜行档时,夜行脚 上的二极管是正向导通的,但因为刹车脚是低电位,因此刹车脚上的二极管是反向不导通的,同样刹车时夜行脚上的二极管也是不导通的,这样就避免了刹车时12V的电源通过51欧的电阻直接对地放电,这时的功率要有3W不到,而实际的电阻只是1W还是1/2W的电阻,发热肯定厉害了。
这样改了后,夜行档是刹车档都完全正常了。
这么一说,会的人肯定知道如何解决问题了,不会的人就是上了图也不会弄的。

改装的示意图

改装的示意图

网友A:
是不是原刹车线控制端有个低阻或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刹车线控制端有个低阻或接地了!

应该是的,估计其他车型也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才发了个帖子

网友B:
用电阻降压不好 还不如 单独用三极管控制横流电流呢  控制恒流ic的电流反馈电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降压不好 还不如 单独用三极管控制横流电流呢  控制恒流ic的电流反馈电阻之类的  ...

这个不是我用的啊,是原来里面就用的,实际上应该是改变里面的恒流模块的恒流值是最佳的方法,不过要切换里面的恒流设定元件可能不能通过换脚 的方式实现,就采用了这个串联电阻的方法,因为电流比较小,所以我大约估算了一下,用电阻完全没有问题,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网友C(2019-11-20):
确实表示看不懂
大灯以前换过一对LED,因为没有透镜和色温偏高的原因,效果很差 还晃对方眼睛
刹车灯太亮后车也很难受的,大众有款车刹车灯就很亮刺眼睛

网友:
不是刹车控制端有低阻,是串电串到高位刹车灯那去了

网友D:
普通卤素刹车灯在车辆通电后就是低电压供电,这是为了保持灯丝温度,一旦刹车时可以让灯丝迅速点亮,这是汽车厂家故意这样设计的,不要小看这零点几秒,有时候事故就差这零点几秒

网友E(2019-12-20):
引用 网友D:
普通卤素刹车灯在车辆通电后就是低电压供电,这是为了保持灯丝温度,一旦刹车时可以让灯丝迅速点亮,这是汽 ...

还预热?你想多了!

网友(2023-01-30):
图这样应该正常的才对。那2个脚过来的都是12v电压,加不加二极管都一样。

你是用电阻档测的刹车灯脚对地低阻?测试点是恒流板输入端吧?有没有测过打开夜行灯不踩刹车时刹车脚电压多少,那个电阻2端电压多少

不开夜行灯的时候刹车灯脚对地阻值是否绝缘?

不踩刹车只开夜行灯假设电阻分压6v,恒流板供电端也还有6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表示看不懂
大灯以前换过一对LED,因为没有透镜和色温偏高的原因,效果很差 还晃对方眼睛
刹车灯太亮后车 ...

灯厂的车更晃眼,晚上跟车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预热?你想多了!

确实有低压供电,我以前的雪铁龙C2是有低压维持灯丝温度的,这样可以延长灯泡寿命,震动时灯丝也不容易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