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折腾 SM2246XT 转接双贴东芝0JFL报告

楼主(2019-04-25):
板子是1153E+ 2246XT的U盘板
片子拆自东芝XG3 SSD, F颗粒完整编号:TH58TFT0JFL8AEF 128GB 272PIN MLC
因为主控板是152PIN的,F是272PIN,所以用上了转结帖 从272转到152.
详细过程不表,基本就那几步:PTC加热拆F,主控板贴转结贴,贴F,RDT,开卡,跑分跑圈。
用了2天时间,抽空断断续续的做完了,期间没拍照,所以只好补拍了一些用到的工具和最后的成品图。
ASSSD跑分持续读写 425/331。 2246XT没有缓存,不知道这是不是极限。
总结一下,硬件上 胆大 心细 手稳, 软件上 虚心 多问 耐心 有计划的调试,成功不难。

下面上图:

楼主:
换了个电脑 又跑了遍 然后4K彪了不少
持续写实际还是有300M/s的样子~

网友A:
其实这个颗粒单贴就够了。上2246EN+128MB缓存+ASM桥接

话说没人开发272的料板,估计就是需求太少吧

我有4颗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颗粒单贴就够了。上2246EN+128MB缓存+ASM桥接

话说没人开发272的料板,估计就是需求太少吧

单贴容量不够,EN的板子在路上
272好办 上转接板,风枪多吹一遍的事都不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贴容量不够,EN的板子在路上
272好办 上转接板,风枪多吹一遍的事都不难 ...

注意是厚度问题

我只在2.5的板子上上转换贴

如果你U盘,双贴,你原来配套的壳子还能正常安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是厚度问题

我只在2.5的板子上上转换贴

完全没问题,刚好塞进去,两边还各有1MM多的空间 填了导热硅胶垫,主控上同样也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没问题,刚好塞进去,两边还各有1MM多的空间 填了导热硅胶垫,主控上同样也贴了。 ...

TH58TFT0JFL8AEF    2246xt的开卡参数能分享一下吗  手头有两颗 TH58TFT1JFLBAEG

网友B:
好嗨哦,,,好像很牛B的样子,,

网友(2019-05-31):
引用 网友B:
好嗨哦,,,好像很牛B的样子,,

朱老板也混论坛了?

网友C:
看来参数解决了,我还在楼主另一个帖子傻傻回复了参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参数解决了,我还在楼主另一个帖子傻傻回复了参数呢。

闪老师天天装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参数解决了,我还在楼主另一个帖子傻傻回复了参数呢。

是UD大佬么?我就是方力群里问你要参数的那个哈~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嗨哦,,,好像很牛B的样子,,

群主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是厚度问题

我只在2.5的板子上上转换贴

当时做的时候用的就是最薄的0.6的板子,为的就是能在u盘里用,不过cnc的壳子不太好塞进去,正常的xt壳子可以用。这个颗粒上en速度更爆炸

网友(2021-03-09):
楼主给个0JFL开卡工具2246XT

网友(2023-07-14):
可以分享一下量产工具吗? 709119724@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