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海信车载空气净化器。Hisense CJ15F

楼主(2019-04-25):
这个车载空气净化器早就想改造它了,主要是充电不方便,虽然有太阳能充电,但是离开原装充电器就不好用了。

原装充电口是3.5mm的而不是5.5/2.1.并且还是12v供电,车上设备都是12v。

这个地方刚好放下一个4056小板,又不影响到其它地方。

主板全貌。

一颗430g2553芯片,估计是控制触摸按键的。

78L05作为供电转换使用,12v转5v,就是这东西导致充电奇慢,
用手摸一下,发烫严重。

没想到这货居然66度的温度。

XT2051,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类似于TP4056

小板固定好,飞了个led灯,充电时好判断。
开始用热熔胶,芯片发热导致荣胶不硬化,后来用704硅胶。

家里备用的e4056元刚发现有tp4056还有tp056

usb开孔还算完美。

红色led灯打孔安装。

4056芯片发亮也不小。65度

改造好的样子。

现在充电有0.95A

40556发热也不小,1A达到66度。

网友A:
是不是该先降降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先降降温?

我觉得也是,坐等放炮喜讯。

网友:
怎么那么大的发热量。

网友B:
好像就是一个电机风扇,通风过滤,没有臭氧发生器吧。

网友:
车上还是需要这个的,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一个电机风扇,通风过滤,没有臭氧发生器吧。

有臭氧发生器,在风机下面,毛刷状的东西。

网友C(2019-06-20):
我的机器总是滴滴响,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求解。

楼主(2019-11-20):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总是滴滴响,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求解。

电池问题,插电会出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