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某种LED手电内芯组件;全新双胞胎通电试试~~

楼主(2019-04-25):
神友顺路送的,改造用在某种手电上可行。

不大,后面小板是micro充电座,算实用。

这珠没见过

一个电池接口,一个微动开关,意思就是电池接通会亮。

微动,各档位切换。

三星2A上,USB 无电流,精度不够,板子耗电很小吧。

点亮,最大挡。 0.12-0.15A,还有弱挡、爆闪等。

对比论坛C8。 东西怕比。。。

一直觉得论坛C8色温高了,这么一比,还好。

相机闪光效果,尽可能的缩写色差。

没见过灯珠

内芯看不清。

对比正品CREE

对比山寨T6

正品L2和山寨T6

因为功率小吧,不足1w,也就不需要散热了。

接上线,试T6灯珠。

驱动是恒流的,功率很小。

上次拆小米4的索尼电芯。 试充电0.23A。也太小了。。。。
这灯板是没啥核心玩意了,充电慢,亮度1W内。。。

索尼电芯是不行的,这4.14V。 有时间在测测容量。

完成。

网友A:
PM个链接?我也买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个链接?我也买几个玩玩

没有连接,友情赠送来的,不知出处。。。。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灯珠。

网友B:
不常见的大粉团灯珠,我以前见到好多是仿流明外形。楼主的XML2是正品,可惜的是右边XML1实际为XMK,XMK是XML1芯片的缩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常见的大粉团灯珠,我以前见到好多是仿流明外形。楼主的XML2是正品,可惜的是右边XML1实际为XMK,XMK是XM ...

好眼力,XML2是10元一颗买的,色温5000左右好像,看着比较舒服。
另一颗应该是买变光手电拆下来的,应该不是正品。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个链接?我也买几个玩玩

老黑家原来卖过的,现在早就没了

网友:
看起来也不弱啊,就是散热不好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不知道灯珠功率有多大

网友:
难道可以装进C8里?

网友C:
小白问下楼主,拆灯珠是怎么弄的,刀头加热两个焊盘的吗。很多小技巧百度不到的。而且看楼主拆焊的很干净,所以手痒求解。

网友D:
这种开关按第一下高亮,第二下低亮,第三下闪光,然后循环。我想只需要高亮,每次都要按几下才行,有啥办法可以绕过低亮和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问下楼主,拆灯珠是怎么弄的,刀头加热两个焊盘的吗。很多小技巧百度不到的。而且看楼主拆焊的很干净, ...

两个烙铁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开关按第一下高亮,第二下低亮,第三下闪光,然后循环。我想只需要高亮,每次都要按几下才行,有啥办法 ...

业余选手,不会玩了。应该是那颗8脚芯吧。
电流也小,没啥好地方用。

网友:
用环氧板,功率都不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