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充电器微调电压问题

楼主(2019-04-25):
老觉得充电器充不满,测量充电器空载电压是3.9V。感觉应该不电压调整到4.2V就可以了。于是拆开充电器,却发现没有可以调节的地方。

求助各位高手,这电路是否该调高输出电压?

电路板有一个8脚IC是lm358,变压器旁边的应该是光隔?输出线旁边有2个TL431。

如果需要调高,怎么调整?非常感谢!

网友A:
电容都鼓了,能不电压低吗

网友:
电容怀了,干不动活了,电压肯定低,这么明显的问题没发现,建议不要折腾了,用220的电器和锂电池操作不当危险系数都很大!!!

一定要有相关知识,哪怕一点也好,一定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都鼓了,能不电压低吗

电容换了,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
笑死我了,直接被高手秒解了.

楼主:
是一批充电器都这毛病,换电容修好了3个。

网友:
拆开后寻找原因,仔细观察电路板各元件是否有异常,这是最首先的基本步骤,楼主竟然不入门,继续回锅改造。

网友B:
耐压25V电容换耐压10V的不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25V电容换耐压10V的不经济。

经济型还是有的,手头上有,不用跑大老远买

网友:
给我们看鼓包的电容吗。。。。

网友(2022-05-06):
哈哈,电容鼓包拉,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