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钻夹头旷量问题探讨

楼主(2019-04-25):
见坛友推荐,跟风拍了个活动款哲登12V单速充电钻用来折腾。手头已有好几把充电批、充电钻了,原本想再买把备用拆件也好,因为无论是电机、夹头,还是调速开关随便一个单买加运费都要一二十元,更不用说电池包了。收到后发现这货外观做工、尺寸握感还真不错,总体感觉不在另外几把之下(因为基本都是些外贸、库存货)。上钻头开机试了一下,同心度居然很好,三把充电钻中可以算老大,这也可能是新品尚无磨损的缘故。用手晃了晃夹头,轴向旷量最小,径向旷量尚可,但问题来了:这货的周向旷量,或者叫自由行程吧(也就是用手握住夹头尝试顺时针、逆时针来回旋转)竟然有接近45度的圆周角度,相较于其他几把充电钻/批,明显偏大很多。常规分析,这种现象应该是变速箱齿轮齿间间隙过大所致吧,不知我这把是个例还是这款电钻都是这样,电钻到手的坛友能否也实验一下?
有些担心这把电钻的变速箱内齿轮是否有掉齿,甚至极端情况下会不会漏装一个小行星齿轮。

就是这款充电钻:

轴向、径向、周向示意图(网上找的):

网友:
是轴锁的问题

网友A:
我的虾牌用了一年了现在也是这样

网友:
还是觉得海鲜好看

网友:
轴锁旷量,这个不管哪一把带主轴锁的充电钻都有吧,看下主轴锁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
主轴锁引起的,和齿轮齿间间隙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虾牌用了一年了现在也是这样

低端电钻齿轮精度、硬度都不怎么样,时间久了会出现磨损,应该属于正常。但新电钻似乎不应该那么明显,我对比了其他几把旧电钻,感觉周向旷量也就10度左右的样子。

楼主:
前面有几位坛友谈到主轴锁的问题,那东西多见于大牌子、高端货吧?大多数小品牌便宜货一般都没有主轴锁定功能的,因为手拧夹头电机会跟着转。

网友:
我有米沃奇,博士12v,夹头都晃的,12v结构决定,
18v没事,

冲击批12v没问题

网友B:
正常的  没有自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没有自锁功能

应该与自锁没有关系,是输出轴与电机轴之间的变速箱旷量(自由间隙)太大。再次进行了对比,同档次其他充电钻,轻轻用手正反向旋转夹头时只有很小的旷量,甚至几乎感觉不出来,而这一把差不多能空转1/8圈后才能使内部齿轮咬合。这样,每次启动充电钻时,特别是换向后再启动时,各齿轮应该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力。

网友C:
扭到齿轮咬合后用力试下能不能带动电机转就知道是不是主轴锁了,

网友:
原来没注意这个,看到此贴我试了一下手头的几个电钻,哲登和紫润都是45度左右,戈麦斯双速很小,几度,博众的30多度。两个带主轴锁的很奇怪,一个工匠的不超过5度,一个良明的却很大,将近45度了。这些电钻用的很少,都很新。我认为差别这么大,不仅仅是精度差别,与具体结构有关系。渐开线齿轮的特性就是具备中心距可分离性,就是说设计时就有一定间隙,而且必须有间隙,旷量中不仅仅是齿轮间隙,齿轮与齿轮轴的间隙也包括在内,但这些间隙无论如何也不会到45度,应该还有其它零件的间隙在内。另一方面,从众多拆机帖可以看出,还没有谁的电钻把齿轮的齿磨秃噜的,所以觉得无论间隙大还是小,都不必介意,踏踏实实用就是了。

网友D:
还有一个现象,我试的几个电钻中有三个是双速的,按说低速挡多了一级减速,间隙应该大很多,但来回换挡比较,高低档的间隙感觉不出有差别,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齿轮啮合的间隙是不大的,几十度的角向间隙主要是其它零件造成的。

网友E:
楼主这么问的话,就知道楼主说的,手头已有好几把充电批、充电钻了。是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到齿轮咬合后用力试下能不能带动电机转就知道是不是主轴锁了,

这一点早就明确了:这电钻肯定没有主轴锁。因为扭到齿轮咬合后,不论是正转还是反转,夹头都可以带着电机转子转动。其实,不光这款,大多数低端电钻好像都没有主轴锁。
现在感到别扭的是,在扭到齿轮咬合之前,每次都要经过一个很大的自由行程间隙。

网友:
还有,可以稍微估算一下,变速箱内齿圈总有50个齿吧,要是45度角向间隙都是齿轮间隙,那起码要掉了五、六个齿才会有这么大的间隙,实在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旷量比BOSCH的同类大好多,不过不影响使用,而且这个按动开关还没转动的时候有电流声,BOSCH的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现象,我试的几个电钻中有三个是双速的,按说低速挡多了一级减速,间隙应该大很多,但来回换挡比较 ...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关键是通过实验得出了结论。谢谢。
我也是在对比了手头5把充电批、充电钻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还有3把交流电钻因为其变速齿轮级数比充电钻/批少而没有做对比),尤其是一个几年前在论坛热过一阵子的外贸款,基本与你所说的那把工匠牌的一样,甚至连5度的旷量都没有,而那货的一级行星齿轮还是尼龙的且已经出了不少力了。我已经把这把老电钻拆开开始研究了,但由于拿不准是不是质量问题,刚到手的哲登暂时还没有拆。看了你的对比实验数据后,基本可以认为周向旷量大一些应该也不算是奇怪现象了。下步准备再把哲登彻底拆解了,对比后应该能找到现象原因的。初步断定,根源应该在输出轴和扭力调节机构那位置,至少可以排除变速箱内齿轮的齿间间隙这一可能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问的话,就知道楼主说的,手头已有好几把充电批、充电钻了。是吹的。 ...

看你这心态,应该不是真正的DIY爱好者,老坛友有几个没有一堆电子垃圾的?再说了,本坛及隔壁一年到头推出优惠活动款,一把小电钻不就一包烟、半瓶酒的钱吗,这也用得着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