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M328晶体管测试仪 频率输出,电路怎么接?

楼主(2019-04-25):
2.2.3 Frequency generatorWith the dialog part of the ATmega you can also select a frequency generator, which supportscurrently a selection of frequencies from 1Hz up to 2MHz. The output of the 5V signal is donewith a 680Ω resistor to test port TP2. You can use the GND signal from the minus pin of the zenerdiode extension or the test port TP1. The test port TP3 is connected to GND with a 680Ω resistor.Of course you can also connect a driver circuit to the ATmega port PB2 with a separate outputdriver circuit and a additional output terminal. But the input of this circuit should not insert a bigcapacity load for the ATmega output.

2.2.3频率发生器
通过atmega的对话部分,您还可以选择一个频率发生器,它支持
目前可选择从1赫兹到2赫兹的频率。5伏信号输出完成
使用680Ω电阻测试端口TP2。您可以使用齐纳负引脚的GND信号
二极管延伸或测试端口TP1。测试端口TP3用680Ω电阻连接到接地。
当然,您也可以用一个单独的输出将驱动电路连接到atmega端口pb2。
驱动电路和一个额外的输出终端。但是这个电路的输入不应该插入一个大的
atmega输出的容量负载。

---------------------------------------------------------------

1.12K 官方文档,百度翻译过来完全看不懂啊。

意思是频率输出电压是5V?  在TP2接个680欧电阻输出?
然后在TP1接个二极管对地?
然后TP3再接个680欧电阻到地。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TP2通过电阻连接到MCU方波信号输出脚,再找一个地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2通过电阻连接到MCU方波信号输出脚,再找一个地线即可。

TP2直接方波输出,GND随便接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你用的那个版本的图和固件,我这两天也在弄这个

楼主:
112K版,官方电路图,7565液晶。
准备把以前的M8改成328, 就是频率输出这里没看懂,搞不懂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TP2直接方波输出,GND随便接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吗?

在M328的PCB上找地点,和你的系统共地。
说明很清楚,在稳压二极管扩展的负端或者测试点TP1都是地信号,即可用接地点。

多学英文没坏处,哪怕不会写,表达,但是至少看的大概人家说了什么。

楼主:
方波输出可以了。刚测试刷别的固件芯片被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波输出可以了。刚测试刷别的固件芯片被锁了。

芯片锁了可以解锁,前一段时间刷M328芯片锁了,做了个解锁器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锁了可以解锁,前一段时间刷M328芯片锁了,做了个解锁器挺好用。

求解锁电路

网友C:
楼主,你方波输出最终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方波输出最终是怎么接的

把TP1接地,TP2输出方波。这么简单,老外说得那么复杂!

我还是没搞明白,老外说TP1,TP3,680欧是什么意思!

希望有人能完完整整翻译一下。

网友(2019-07-01):
引用 楼主:
112K版,官方电路图,7565液晶。
准备把以前的M8改成328, 就是频率输出这里没看懂,搞不懂怎么接 ...

7565液晶各个脚怎么与mcu连接的?我用112k固件,7565液晶把脚位换过来换过去也没有显示出任何东西

网友(2020-04-19):
求解锁电路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