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卡片相机上那么小的十字螺丝自身滑丝如何取出?

楼主(2019-04-25):
非常微小的螺丝   拧花了 没法拆机  有没有办法把花掉的小螺丝取下来 谢谢

网友A:
滑丝了说明螺丝座估计是塑料的,你可以试试用烙铁烫一下螺丝,螺丝融化滑丝的塑料,重塑冷却固化后就是现成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丝了说明螺丝座估计是塑料的,你可以试试用烙铁烫一下螺丝,螺丝融化滑丝的塑料,重塑冷却固化后就是现成 ...

是十字螺丝本身花掉了  不是螺丝座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

网友B:
试试用刀尖刮一个槽出来再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刀尖刮一个槽出来再拧

太小了 不好下刀,周围还有排线  不知有没什么强胶水可以粘住螺丝刀把它拧下来

网友C:
用取滑丝螺丝器配合电钻,很容易的取出来的

网友:
多试几个尺寸的起子,通常能够取出,如果彻底花的相当圆滑了,可以尝试用胶水将起子和螺丝粘在一起,不过这样操作有风险需谨慎操作!

网友:
用小一字形起子或是尖头镊子插入螺钉头下,再用十字起子往上旋出滑丝螺钉,边旋边往外撬螺钉,很快就会成功了。

网友D:
那小电磨轻轻磨掉螺丝头,卸掉外壳之后再用钳子把剩下的部分强行拧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取滑丝螺丝器配合电钻,很容易的取出来的

哈哈,这是小卡片相机啊,电钻是万万不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小电磨轻轻磨掉螺丝头,卸掉外壳之后再用钳子把剩下的部分强行拧出

想法不错,不过没有电磨  而且电磨也不一定有用武之地,实在是太小了 就是固定ccd那三颗螺丝中的一颗

网友:
用环氧树脂把起子和螺丝粘在一起,过几天再拧。粘前要把起子和螺丝清洗干净,要除油。

网友:
这种小螺丝用你大小合适的螺丝刀粘点502,然后快速点在拧花的那十字上,等固化了慢慢拧下来就行,用火烤下分离螺丝和螺丝刀,用电磨在上面磨个一字,或者扔了别用。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要是是塑料壳的话,用尖一点的烙铁头顶住螺丝加热一会,然后用刀片挑出来,装的时候用个稍大一点的螺丝拧上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楼热心人 最终螺丝没拧开 但解决问题了  ccd上有一粒大灰  结果折腾完装上就没了 估计是折腾过程中把它震动跑了  那就继续用吧

网友:
电烙铁焊住螺丝刀往出拉着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