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矿难小主机之我见兼小制作

楼主(2019-04-25):
蜗牛小主机回来已经一周了,比较忙也懒得大折腾,就回来装个系统测试正常,确认收货后基本就放一边了。

鉴于我自己对这批机子比较疑惑,又因不少坛友和网友也要做败前功课,所以我把自己做功课所得分享一下。

这次矿难总共外形分类有4种:A,前面罩带网罩;B款硬盘竖插,其实就是壳子转90度;C,D就面板造型略有不同;下图借用卖家图片。AB款前面板2个USB,CD只有一个。

每款又有单双网卡的区别,就是主板上少一个网卡芯片,如下图。再入USB颜色不同,SATA接口数不同,少一个内置SATA2接口等区别,当然这些区别只是减配而已,购买前一定要问清楚。

下面系统说一下异同点:所有机型的CPU都是赛扬J1900,这颗的TDP是10W;主频 1.99G最高睿频到2.4G。
J1900只支持SATA2接口,不能完全发挥固态硬盘速度;硬盘笼部分的SATA3接口是通过外挂芯片桥接出来的,据说不支持引导系统,所以本机的MSATA和自带的SATA都是SATA2标准
J1900只支持1个USB3,所以这批机子不管有几个蓝口,都只有后背下面的一个是USB3.0;其他几个都是2.0,还有几个是GL850扩展出来的,如上图,速度可想而知。

整机网卡芯片有两种一种是英特尔比较老的211千兆网卡,用这个芯片的都是原生支持千兆,不管单口,双口,区别就是1片还是两片211网络芯片;还有一种就是用英特尔82583芯片的机子,这芯片也是千兆芯片,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部分主板去掉各网卡芯片的一个跳线电阻,使芯片运行在100M速度,这部分机子可以通过补上电阻实现千兆速度:想见我另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292,动手能力不好或没设备的,可以直接买卖家改好的也可,总之这批机子可以理解为都是千兆的。如下图,单网卡家伙是哪个R141,双网卡再加上R186,电阻10欧,据说直接短接也可。

除了CPU的固有特性,其他基本相同,杂牌的电源150~200W不等。不过也够用,下面会说到;

杂牌的内存DDR3L 1600MHz,软件显示三星的型号,颗粒是SEC。

杂牌的16G固态,有常见的几家3~4线小厂提供:

整体做工相对于价格,还是过得去的,外壳不算单薄,硬盘笼边缘虽然割手,但是你知道了,不要去惹它就是了,有个别机型说硬盘做板子缩水了,我买的这个19年1月份出厂的A款没缩水,电阻,电容该有的都有:

最后说一下使用感觉,这机子只有16G的固态,性能据说写20读100出头,厂家用固态并不是想要速度,而是想要节约成本,因为你买不到16G的HDD且能比这个固态便宜的。我安装的是一个极度精简版的某三杰LTSB的WIN10,安装包只有805M,安装后占用空间4G左右,更新一些驱动后,占用6G左右。用USB3.0口接斐讯的1TB移动硬盘,拷贝800G电影,速度稳定在120M左右。CPU参数:

软解1080P(25G的泰坦尼克号):

硬解泰坦尼克号:

接下来要对这风扇下手:

原机电源风扇厂家标3800转,实际基本没什么噪音,估计是温控调速的,我没拆,猜测而已;倒是机箱风扇,噪音感人,需要改进;这机子不带硬盘待机大约15W不到点,带一个1TB硬盘21W,带一个硬盘加19寸显示器40W不到,播放1080P电影55W不到点;就算装满硬盘放全高清电影,估计也就80W左右,这个电源标称150W,应该还是能应付的;有些机型配的200W的电源就更没问题了。转载网友关于ZUMAX电源的评测,觉得80W使用完全没问题:

电源品牌是ZUMAX,型号为FLEX-15000,生产厂商为东莞全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额定功率为150W,单路12V输出,12V输出最高120W,重量580g。

接口方面为1个20-pin主板供电,1个4-pin CPU供电以及1个大4D硬盘笼供电;线材线径为20AWG。

主动PFC+双管正激+单路磁放大

电源散热风扇是捷冷的4020风扇,型号为EFS-04E20M,12V/0.5A

一级EMI被焊在AC输入插座上,由一个绿色的X电容和一对蓝色的Y电容组成+的共模电感。

二级EMI则焊在了主PCB板上,压敏电阻,主要总用是防电涌和防雷击。一个绿色的X电容、一个共模电感、一对蓝色的Y电容以及一个红色的X电容。

整流桥是KBP-310,1000V/3A

主电容是丰宾(Capxon)的电解电容,容量为82μF、耐压400V。

一次侧PFC电路这边用了三颗开关管和一颗快恢复二极管。PFC二极管则为PFCD86G(600V/8A),PFC开关管和两枚主开关管都是信安半导体(Truesemi)的TSF840MR(500V/9A)。

主变压器是一块E33规格的变压器,对于150W输出的电源来说卓卓有余。

待机变压器为E19规格 ,PWM控制芯片是EMC(杰力科技)的EM8564A。

二次侧这边可以看到三枚台湾CITC的肖基特整流管,型号是MBR2045CT-T,TO-220AB封装,45V/20A@150°C,同样是简单粗暴 。

输出滤波电容则采用的是7枚Asia’X 电容,电压从10V-16V不等,电容从1000uF到1600uF不等,耐温105°。还有就是输出针脚都套上了热缩管,防止短路 。

3.3V储能电感底下有个绿芯(Grenergy)的GR8313芯片,可以提供过载、过压、过流、短路等保护。

稳定日常操作待机一小时温度40度不到(室温大约25度),拔掉机箱风扇待机温升到45度左右,把风扇电源拔下来插到5V上,居然不转;插回12V给风扇串联100欧电阻,风扇转速只有950转左右,温度能压到42度左右,但是电阻温升太大,不符合长期使用的期望值。

手里刚好有一个12V 0.06A的ADDA的滚珠小风扇,直接接到电阻两端,巧的很,小风扇电压4.75到5V之间,电阻也不热了,风扇也都转了;于是用孩子的包书皮,做了个散热风道,把小风扇用3M胶带一起站到散热片上,完工如图

装机后,温度一直稳定在40度左右;我这个人对设备工作环境没有强迫症,我一直认为90度以下都没问题。

总的来说,用到或喜欢折腾的话,在250元价位能拿到这机子还算可以的,毕竟这种冷门想小机箱都要100多元,电源60多,内存100多,固态还要20元吧,主板相当于送的。

实在编不下去了,达不到加精的图片数量了。

网友:
这玩意也可以做收款机~

网友A:
AMD 速龙200ge,8G DDR4内存,A320主板,256G固态硬盘+500G 3.5机械硬盘,CPU满载主机功耗大约50W左右,如果配B350主板还可以超频,3.9G@1.3V基本盘,堪称同价位性价比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D 速龙200ge,8G DDR4内存,A320主板,256G固态硬盘+500G 3.5机械硬盘,CPU满载主机功耗大约50W左右,如 ...

你这配置得几百?我这是259元包邮配置。

网友A:
价格很透明,很容易可以查询到的。J1900这种东西实在是鸡肋,同时代性能最差的平台之一(比同门的atom稍强)。J1900的笔记本当年都是电脑城里边JS专门用来骗小白的,除了便宜以外一无是处。即使不考虑新的桌面平台,个人认为二三百元淘一个二代或三代的坏屏的笔记本,拆除屏幕仅利用下半身,再配一个无线键鼠,性能功耗做工等等都比这货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很透明,很容易可以查询到的。J1900这种东西实在是鸡肋,同时代性能最差的平台之一(比同门的atom稍强 ...

四个硬盘怎么放?怎么供电?

用途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你给我个I7做软路由;给我个苹果MAC做NAS,都是不合适的。
明显你是朝着性能去的。

而买这机的人可能是朝着专机专用的方向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很透明,很容易可以查询到的。J1900这种东西实在是鸡肋,同时代性能最差的平台之一(比同门的atom稍强 ...

做存储来说这么便宜的J1900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很透明,很容易可以查询到的。J1900这种东西实在是鸡肋,同时代性能最差的平台之一(比同门的atom稍强 ...

要求不要太高,这货就是买机箱送配置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网友:
买AMD A8,A10的整合板加上这个的空机箱,价格上差不多,性能要好很多。上次在闲鱼看见一块A8-7410的整合板卖128

网友B:
想配一台类似的低功耗机看视频,想要硬解H265,大家推荐一下,用什么配置好?又要价格低,最好控制在300以内,最好是台机三代内存。

网友:
专业蜗牛家啊

网友:
流畅解码 高码率4k 杜比视界 的 能装到这壳子里面的 黑裙会 配置能否推荐下  就像弄个 贼便宜的 裙会

网友:
NAS用它还是有点担心的,先用来玩玩,后面可以自己买板子,电源啥 的,这个机箱可以留着用!

网友:
这个适合是NAS吧。用来HTPC感觉有点差强

网友C:
风扇太小了,换低速8-9CM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太小了,换低速8-9CM的风扇。

有大风扇款的,不过也不需要了;实际使用温度并不高,今天室温大约20度,试机播放高清电影大约3小时,CPU监控温度最高43度,主板48度。待机37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配一台类似的低功耗机看视频,想要硬解H265,大家推荐一下,用什么配置好?又要价格低,最好控制在300以 ...

找找J3455/N3450的,不过整机应该超预算了

网友D:
为什么我收到的机子在配置里面显示是志强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收到的机子在配置里面显示是志强处理器?

都是j1900的U,还没见有至强的。你机子是不是预装黑群晖了?黑群里看到的是那个版本原机白群晖用的cpu,那是固定的,并不会随机器变化而变。ds3617xs版显示的就是至强,如改用ds918+会变成j3455。

网友:
好帖!特别是后面电源和散热解释的很详细!
在哪家淘的?PM个链接。。我想搞套C款的,或者只要C款机箱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