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买了台B85主板i3-4150CPU电脑和1TB硬盘录像机机顶盒等其它东西

楼主(2019-04-25):
去好几家废品站逛碰到好东西就买了,只发几张废品站的图(视频拍摄截的图不太清)
这一堆东西是从4个废品站买的的,全部70.5元
3个12V1A DC电源,一个5V2A电源,一个24V1.75A电源,6条HDMI线,三个福建广电网络机顶盒 斐讯智能路由K2
对讲机 磁卡查询机 电源测试仪 假货电饭煲 龙视安LS-R3004的4路硬盘录像机(里面带1TB紫盘 电脑主机(没有显卡 内存条)

拆个广电网络机顶盒看下,有带卡的,拍不清楚了,机顶盒海思3716芯片 128MB闪存 512MB内存没什么大用

硬盘录像机外壳和硬盘没有螺丝,外壳都生锈了;硬盘下面垫什么纸

电脑的图  这台电脑废品站老板开口要50块,我说从废品站买过电脑就是30块,那废品站老板就说30块不如卖给收家电的(其实就是30块),讲价40块也不卖~我一咬牙一跺脚一心恨(什么鬼恨)就买了~

其它别的东西,假货电饭煲试了插电能加热,内胆是铁的~总不会用个一两次就坏吧?电源测试仪测电源好的可以

硬盘录像机试了是好的,不过装硬盘开机进入不了界面(一真卡在标题界面),不装硬盘可以进入

1TB紫盘在电脑上磁盘管理上能识别出没有盘符(应该是硬盘录像机格式不同),就是有接口错误~放着没有格式化硬盘

这电脑清下灰,装了两条D3 4GB内存条开机是好的(血赚了),电脑上的500GB硬盘也认出了

不过这系统损坏了 我想应该是这电脑系统损坏所以电脑才当废品卖掉的吧?

引导修复不了系统

把它重装了一个WIN10系统可以了

看了硬盘里面文件这台电脑就是拿来当监控用的,卖服装的店

这电脑硬盘又是一个接口错误,损坏的硬盘线造成的故障1870892个
好,就这样了

网友A:
赚大了,我怎么就碰不上这么好的事情,去废品站能看到的都是非常古董的老主板,好的都被废品站老板自己藏起来卖了,一个500G 硬盘都卖50了,赚了

网友B:
一个i3四代CPU就赚了。

这个提示说明硬盘有坏道了,不信就用MHDD扫描一下

网友C:
废品收购站么,就是那些物资回收中心的那些??我这边问了几个开价都老贵了。12V光猫电源都是3块起步。

网友:
前两天经过废品站看了一下,15块钱捡了个2.5寸东芝750G机械盘,转手闲鱼卖了150。
搞得我每次经过都想进去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赚大了,我怎么就碰不上这么好的事情,去废品站能看到的都是非常古董的老主板,好的都被废品站老板自己藏起 ...

多去别的废品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i3四代CPU就赚了。

这个提示说明硬盘有坏道了,不信就用MHDD扫描一下

没用MHDD扫,是直接用硬盘再生器修复~修过再引导修复还是不行就重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i3四代CPU就赚了。

这个提示说明硬盘有坏道了,不信就用MHDD扫描一下

硬盘提示接口crc 错误的问题,不一定是坏道,可以把硬盘pcb拆下来,擦一下pcb和硬盘之间连接的触点,可能氧化严重,导致数据传输校验错误

网友:
别人家的废品站总是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废品收购站么,就是那些物资回收中心的那些??我这边问了几个开价都老贵了。12V光猫电源都是3块起步。 ...

我这边也是

网友D:
惠品站老哥更新B站视频啊,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惠品站老哥更新B站视频啊,在线等

下个月1号更新上传,剪辑做字幕头痛在慢慢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个i3四代CPU就赚了。

这个提示说明硬盘有坏道了,不信就用MHDD扫描一下

这不是硬盘坏道,有时电脑非正常关机再开机都提示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个月1号更新上传,剪辑做字幕头痛在慢慢做

来个油管视频,B站的注册太坑人,导致花钱买的灰色产业链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硬盘坏道,有时电脑非正常关机再开机都提示这个

非正常关机再开不就是下面这个界面,其实查过这硬盘确定是有坏道,复制东西提示I/O什么错误~修复下可以了

网友:
赚海了。KAO>单U都值300多。

网友:
电源测试仪、磁卡查询机求赠送。

网友:
这电脑捡漏了,值

网友:
这台式机电源太垃圾,就是因为这种垃圾电源才会造成硬盘系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