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选车难 请老司机推荐个十来万的SUV

楼主(2019-04-25):
刚拿证不久, 选车难的症状出现了,原本是想找个几千块的车练练手的, 教练和一圈朋友都觉得我没必要练手,直接上新车。(可能是因为有十年摩托车经验,练科三的时候,教练都没怎么管我的训练,说我已经是老司机了),

选新车我就限定在10万左右, 手动挡的SUV ,相对来说,空间大点的, 自己看了很久,除了哈弗H6 和吉利博越,就没啥其他车了, 请各位老司机推荐推荐,有推荐的好车型,我直接发红包感谢。
(领克01也看过了,那个配置,对得起那个价格,但是没有手动挡,如果要是空间再大些,我肯定买,就是觉得太紧凑了。)

网友:
吉利全球鹰,比亚迪S6,东北风神ax7,陆风极光。这任何价位选车都不是难事,看个人喜好哪方面。

网友A:
瑞虎8,买了不后悔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虎8,买了不后悔系列

看来瑞虎8, 感觉配置还行也, 有手动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虎8,买了不后悔系列

为什么叫买了不后悔, 是可靠还是性价比高,配置保值?

网友B:
看看奇瑞的车吧,个人认为在国产里三大件是最好的,刚上市的叫捷途吧看有手动没。或者楼上说的虎8

网友C:
XRV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宝骏系列可以考虑,也算是个合资车

网友E:
自动挡好点吧。哈佛太多同代了,我不喜欢。
我自己是帝豪gs,还不错。除了油耗大点,双离合在低速平顺略差外。其他都是很不错的。(近期有一个变速箱升级版,说是改善了低速的平顺性,我等去刷一下。)
博越对我来说有点大,所以我不选。你别选三缸的车就行了。
上汽,广汽,长安都可以当做参考----------------------------------------
另外,虽然奇瑞自研变速箱啊发动机精神很称赞,奇瑞对技术的投入资金,跟其他厂相比少很多,销量为王,我还是推荐上面的牌子

网友F:
东南dx7,你看看呢,颜值可以

网友G:
小车不考虑吗?毕竟小车乘坐舒适度比suv强的多,丰田的威驰好像要换代全国有优惠,油耗低,后期维修保养便宜,可靠性高,最重要一点,保值率高,保值率高,保值率高。缺点就是地盘比较散,车内会有些异响,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车最低配下来不到7万,你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H:
跑市区有高架桥堵车的强烈建议自动档,不然斜坡起步会脚抽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奇瑞的车吧,个人认为在国产里三大件是最好的,刚上市的叫捷途吧看有手动没。或者楼上说的虎8
...

捷途有广告, 但是没啥介绍, 就在数码之家看的广告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车不考虑吗?毕竟小车乘坐舒适度比suv强的多,丰田的威驰好像要换代全国有优惠,油耗低,后期维修保养便 ...

我经常到工地干活,也想常出去玩,SUV相对来说,适应路况和通过性好些,另外我还要装点东西啥的,肯定是越野不二之选, 我主要就是这两点,所以就只有在国产的SUV里,找空间相对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挡好点吧。哈佛太多同代了,我不喜欢。
我自己是帝豪gs,还不错。除了油耗大点,双离合在低速平顺略差 ...

我的目的也很简单,十来万的手动挡,国产SUV,空间相对大点,就是图电子设备少,故障率低,有点啥情况自己还可以搞定,不至于趴窝了,让人头疼,

或者说,推荐几款能满足我这要求的车,普遍口碑耐用故障率低的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XRV 不知道怎么样

有点看不来,车长太短了,只有4米2 , 相比之下和小车差不多了, 我要的是空间相对大点的, 我这几天就在看4.8米的虎8 ,还有稍微小点的博越和 H6, 就是没比较出个好坏来,也没分出区别和各自的劣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跑市区有高架桥堵车的强烈建议自动档,不然斜坡起步会脚抽筋。

不会, 现在的手动档, 离合不像驾校车那样恼火,而且,用手动挡经常堵车起步说脚抽筋,那都是调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东南dx7,你看看呢,颜值可以

刚看了, 颜值不错, 但不晓得三大件用得怎么样, 质量是否可靠。也就是说的相对来说质量可靠点, 不要经常出故障就行
当然,回过头来,看了看空间和车长,4.5米的,且同类型配置,感觉离虎8有些差距, 难不成只有虎8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宝骏系列可以考虑,也算是个合资车

宝骏没列上候选表, 不是看不起它,是想在同类型车里,挑个故障率低点的,